[家居] 快到夏天了给风扇电机轴承加油加海绵

楼主(2025-05-04):
一台转页风扇运行时电机轴承滋滋响,拆开发现其中一端的轴承润滑油凝固变黑了。

找了块海绵剪下来两小块。

塞到电机轴套里面去加满理发器润滑油。

最后还要把轴承和轴套清理干净加上润滑油再安装回去,也不知道这样处理能用多久。

网友A:
还能扛扛,光轴表面磨损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扛扛,光轴表面磨损不明显.

是的,磨损不严重,就是加的润滑油不太合适,之前试过摩托车和汽车的机油都不太理想。

网友B:
坚持不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持不了几天

一般几个星期是没问题的,不过天气再热些就用空调为主风扇会比较少使用。

网友C:
轴套的加油也用不了几天,发热太重挥发快,不如买个带轴承的外壳,十块钱吧。
换轴承后记得减小启动电容容量,不然速度太快。我的璧山换轴承后断电扇叶可以运行40多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套的加油也用不了几天,发热太重挥发快,不如买个带轴承的外壳,十块钱吧。
换轴承后记得减小启动电容容 ...

之前还有一台风扇更换了一个四十多元的全新电机居然也只用了两年左右就轴承缺油了,感觉现在买的配件质量大多都不太好。

网友D:
加的是什么理发器润滑油?没见过。

网友E:
电机轴承加什么油还是很有讲究,太稀了管不了多久,太稠了效果又不好。

网友F:
海绵吸不了多少油,用油毛毡

网友G:
铁轴套不是粉末冶金轴承没微孔的,话说这个轴套最早是粉末冶金的后来有人改成黄铜套(当时就感觉很惊讶)最后改成铁套,嗯,改革成果斐然,监管默笑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的是什么理发器润滑油?没见过。

我买的是这种全合成理发器润滑油,每次使用理发器之前都要给刀头有摩擦的地方滴几点,使用完把刀头拆下来放水龙头冲洗干净,如果不加润滑油振动和噪音都比较大还会加速刀头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套的加油也用不了几天,发热太重挥发快,不如买个带轴承的外壳,十块钱吧。
换轴承后记得减小启动电容容 ...

整个电机的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轴承加什么油还是很有讲究,太稀了管不了多久,太稠了效果又不好。

是的,大品牌风扇原厂的润滑油有的可以使用五年以上可惜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绵吸不了多少油,用油毛毡

网上也有这种油毛毡卖可是价格太高了,单个买要五元一个两个六元多,我觉得主要是买不到合适电机轴承的专用润滑油用了油毛毡应该效果也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铁轴套不是粉末冶金轴承没微孔的,话说这个轴套最早是粉末冶金的后来有人改成黄铜套(当时就感觉很惊讶)最 ...

当年外公有台风扇弄来修,结果轴套的外壳断了,我是没办法了,结果有个老师傅用纸头塞塞还用了好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轴套不是粉末冶金轴承没微孔的,话说这个轴套最早是粉末冶金的后来有人改成黄铜套(当时就感觉很惊讶)最 ...

估计厂家只测试了能使用到超过保修期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还有一台风扇更换了一个四十多元的全新电机居然也只用了两年左右就轴承缺油了,感觉现在买的配件质量 ...

就是质量问题。以前的轴套几十年,加点油用二年

网友:
现在made in china工业产品,包括电风扇在内,只要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的,还有质量好的吗,家用电风扇新品平均无故障使用时间超过两个夏天的就是“优秀”产品,胎里病靠加润滑油根本治不好。

网友:
把价格打下来,耐用品变成快消品,不然你一个破电扇用个几十年,电扇没坏厂家先倒闭了,还谈什么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