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1pro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5-05-04):
又是不充电,更换第三条尾插排线,修复

网友:
使劲插,容易坏。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么容易插坏,换个厂家的试试

网友A:
能修手机的师傅,都是高级好师傅。

网友B:
不测一下是排线问题还是插口问题吗,我猜是插口问题的概率大些

网友C:
见过都是坏口的,怎么还会坏排线?

网友:
我的红米note9,也是不充电,据说是充电功放坏了,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都是坏口的,怎么还会坏排线?

因为线坏了直接扔了,不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都是坏口的,怎么还会坏排线?

充电电流过大,排线太细,发热严重造成的接触不良,其实用个纸片垫一下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测一下是排线问题还是插口问题吗,我猜是插口问题的概率大些

因为维修多次了。排线也便宜。十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手机的师傅,都是高级好师傅。

谢谢夸奖,一般,就换电池。显示屏什么

网友D:
插口坏了还是排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口坏了还是排线坏了

排线便宜,直接更换排线了

网友:
18瓦 充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夸奖,一般,就换电池。显示屏什么

比我强多了,我还没开过手机屏呢,怕碎屏。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精细活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