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希品充电宝,未修复…

楼主(2025-05-04):
本来就是充电口子有毛病换座子换废了,飞线试下还是不行,换4056还是然并卵…不修了…

网友A:
是热风枪不给力吗?

网友B:
烙铁不好焊换这种插座我都是用风枪

网友C:
整的有些惨不忍睹。

网友:
电感的磁芯都碎了……

网友:
看出来了破坏型修理。

网友:
被楼主给整笑了。

网友:
焊油不好?怎么黑黑的

网友:
比我强多了,我拆都拆布下来

网友:
看着也是毁坏型修复

网友:
一坏俱坏,不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风枪不给力吗?

焊上后可能孔里面有凝固后的助焊剂…一使劲就座子掉了电感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不好焊换这种插座我都是用风枪

一开始用的是风枪…有点急了用了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的有些惨不忍睹。

很奇怪4056换上去输出还是2.8v左右

网友:
不着急的活,可以先放放,有兴趣了再修也不错

网友:
换个板子也就几毛钱的事儿啊

网友:
不值得修了,还不如换支持快充的,板子也是几块钱的事

网友:
焊点坏,最后连走线都坏了

网友:
铜箔都掉了,电感也碎了,悲催

网友:
有些东西,厂家就没让修的打算,修这儿,那儿也会连代坏,别修了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