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鼠标G400S滚轮往前可以,往后没反应

楼主(2025-05-04):
1点2点拆下时旁边的焊盘脱开了,我做了飞线,但3点不知道连接到哪里,原地焊住了,滚轮往后转没反应。PCB板上的格格线是地线吗?是不是应该3点应该焊在地线上?

最后这两张图是完好的罗技鼠标G400S光对管1点、2点、3点的连接照片。

网友:
电子技术的最基础技能,还得常练练啊!

网友:
焊在地上不好用,就分离开呗

网友A:
找个同样的拆开看看,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同样的拆开看看,重新焊接。

最后这两张图是完好的罗技鼠标G400S光对管1点、2点、3点的连接照片。

网友B:
不是买了好用的C245烙铁吗?

网友:
仔细找找看,一般是两个接主控两脚,一个在边上的GND...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C:
看起来走线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走线是这样的:

是这样连接吗?1点、2点飞线连上了,3点是不是与格格连接?大片的方格格是地线吗?

网友:
罗技的产品,有价值,值得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买了好用的C245烙铁吗?

买了物以欣的T12, 26元多。过后再买210/245

网友:
就是你下面画的3根线,你还得看看另一面有没有线

网友:
狠人干掉一个焊盘够利害了,你够狠三个一起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