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小翼管家TP300万室内家用摄像头

楼主(2025-05-04):
25块入手的

开拆

摄像头

摄像头背面,SSC327主控

红外板

插接口板

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
这价格,很香的。

网友:
可惜不能接入录像机

网友:
TP做工很细致

网友:
小巧精致,做工还不错。

网友:
挺简单的,没有多少零件。

网友A:
拆成了一堆垃圾?

网友:
竟然是TP代工的!

网友B:
存储卡回放能不能倍速???

网友:
有没有onvfi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了一堆垃圾?

被鹅拉粑粑搞脏了,拆了清洗,后来装回去了

网友:
做工很好呀

网友C:
问下楼主,这种电信定制机,除了必须要用电信的APP之外,还有什么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这种电信定制机,除了必须要用电信的APP之外,还有什么限制吗? ...

云存储要钱 基本功能没问题

网友:
SIM卡可以用自己原有的吗?

网友(2025-06-26):
能开启ONVIF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储卡回放能不能倍速???

同问。。。

网友:
这是tplink的,楼主试试能不能用TP-LINK物联app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