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维修台铃电动车充电器进水烧了

楼主(2025-05-04):
充电器进水烧了,已经换了高压部分的大电阻和管子。看着这个IC旁边有一个电阻烧掉了,但黑不溜秋的已经看不到参数了。求助大神们看一看,有经验的看一下,这个参数估一下。高压部分这个IC测量过8个脚都没有电压了。

网友A:
换上去的管子是买的假货宝全新包邮的吗?

网友:
进水了,修好也怕有暗病。买个新的吧,几十块钱。

网友:
都这样了,换新的吧,估计前级芯片也挂了。

网友:
还是30块再买个平台新的吧

网友:
练手么?看来挺严重,鱼塘淘台二手可能时间成本更低

网友:
开关电源不好修,没基础更没法修好,不如买新的。

网友:
这东西还真是修不如买

网友:
扔了吧,,,安全第一,,谢谢分享

网友:
这板子价值三元,泡水坏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修着玩,修着修着就行了!

网友:
电路板这玩意,最怕带电进水。如果想学习,可以找个没进水的学习,这进水的难搞,会打击你学习的自信

网友:
泡水板子就不要费劲了,淘个也不贵

网友B:
原装?这也太普通了,烧坏的地方太多,不行就换新吧

网友:
IC估计也坏了

网友:
进水维修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去的管子是买的假货宝全新包邮的吗?

先是用的新充电器上拆机的 ,又炸了。  就淘宝上1元包邮买了2个。  现在输出电压3.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这也太普通了,烧坏的地方太多,不行就换新吧

是的   原装的

网友:
纯属折腾可以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