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1995年的三菱技研五轴全自动数控剃齿机替换国产系统

楼主:
本地神通广大的小老板不知从哪个旮旯淘来一台非常完整的1995年产日本 三菱技研五轴全自动数控剃齿机,这货搭配自家的三菱全家桶当年也是高端的存在,自动装夹,上下料机械臂,全向可调,五轴三联动,虽说已过了30年,但依旧是国产机难以逾越的高度,可惜放置时间过久,这套不知型号的老三菱数控系统已经丢失参数进不去工作界面了,小老板打听了一圈,想要恢复功能,数控界大神们的报价都够买台国产低端机了,并且全日文的界面总不能雇个鬼子来操作吧,看着这个大鸡肋,小老板心一横,拆!

首先确定改造方案,老板要求不高,能当普通剃齿机用就行,既然是五轴那还是得用五轴,现在国产5轴机系统铺天盖地,完全不用考虑功能,只需要在意是不是最便宜,选了一圈,最后还是定了南京达风数控的全套,价格不高,功能齐全,操作也比较简单。

等待到货的两周时间,把所有电机系统全部拆干净,捋清十几个电磁阀的作用,原机所有220v的电机全部拆下来重新抽头成380v的,抄起剪子卡卡一顿造,拆机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这变压器上的出场日期是1995年

这粗壮的电机

i960这是cpu吗?属于什么档次?

按照电机的尺寸订购新电机,好在除了主轴电机之外,其他四个轴电机跟国产电机尺寸基本差不多可以直接代换,省了不少事

新电机到位,顺利安装。扭矩参照原先电机,最大程度恢复原机指标。

忙活一周时间,终于完成,上电没炸,成功。

请无视这乱糟糟的面板,下课。

网友A:
能干这活是高手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能修改这个设备的,电器工程师了吧!

网友:
技术进步就是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干这活是高手

+1,一般人可干不了,能干这活的人一年怕是至少得25W...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
话说那个面板咋不换掉,也太丑了点,毕竟这么大工程都搞了,花个百十块换个不锈钢面板不至于舍不得吧...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B:
这一套改造成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改造成本是多少?

总共不到3个半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高手啊

网友:
数控部分是原来的,还是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不到3个半

3个半含楼主的改造费吗?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可以开厂做日本机床再制造了。
话说连电机都换了,操控也换了,那就是只用了原机的骨架和加工部分而已了,这样最终算下来划算吗。

网友:
能改的都是高手

网友C:
这个好比 辽宁号吧  保留了骨架和关节的结构  把燃气机动力加上去,控制的海军换成黄皮肤的  结果辽宁号 就完全好嘞!!! 厉害  机床换了动力 再移植过来操作系统

网友:
好复杂。
估计在国企里称为技改,十几人搞两三个月,核算作几十万块么?

网友:
高手
老板估计也是便宜淘来的,或者有情怀 确实折腾老系统不如直接更换,其实也可以淘一套二手三菱系统即可,伺服设置基本都一样,参数就只能看手册了挨个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比 辽宁号吧  保留了骨架和关节的结构  把燃气机动力加上去,控制的海军换成黄皮肤的  结果辽宁号 就 ...

辽宁号是蒸汽轮机,要烧一天锅炉才能跑的,不是燃气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复杂。
估计在国企里称为技改,十几人搞两三个月,核算作几十万块么? ...

你是懂咱们的“特色”的...

二○二五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