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MY-13LS508A 稍微清理干净些

楼主(2025-05-04):
MY 13LS508A

很久了,比较脏,检查了下,没有什么毛病。

网友A:
很多人用完电饭煲不清洁的

网友:
电压力锅使用了七八年,打开看里面比较干净,密封防潮做的好

网友:
我同事的电路板换过,温度开关打磨过,别的也没啥问题了

网友:
饮具使用清洁与否在于使用者习惯

网友:
确实挺老的

楼主:
看他写的花里胡哨的选项,其实没有什么的,无非是压力对应的不同。

使用说明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他写的花里胡哨的选项,其实没有什么的,无非是压力对应的不同。

使用说明看看吧 ...

压力是不变的,只是保压时间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用完电饭煲不清洁的

楼主在说电压力锅

网友:
每次使用完最好做一下清洁,举手之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