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LED驱动 打嗝闪烁 是不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楼主(2025-05-04):
OPPLE OP2036YNH

开灯闪烁打嗝,是不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用料很好,舍不得丢弃,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大概率是电解电容问题,反馈回路电解电容出故障也出你反映故障

网友:
把电容拆了测下容量

网友:
做工看着不 错,试着修一下

网友:
用料是不错,难怪舍不得換新,只有两只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看做工用料比较实在,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临时在背面并个电解看呗,当然也可能灯板有问题

网友:
先把几个电解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容量不足也会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修一下

网友:
欧普确实不错。。。。
看用料比佛山照明强。。。

网友:
欧普确实不错。。。。

网友:
灯珠有异常也会大概率闪灯打嗝。

网友:
多半是某个灯珠快坏了。

网友:
规律闪光是电解电容失效,没规律是LED灯珠断金线。

网友:
旧的00不去

网友:
你确定你的灯珠没问题?

网友:
LED灯打嗝闪烁大多数是led灯珠的问题。

网友:
就两个大个电容,拆了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