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优美变压器UMI VC-1000-验证名牌110V变压器也不好改装

楼主(2025-05-04):
昨天拆个艺能两千瓦110V变压器,
手工绕的铝线环牛太糙,
放弃改装点焊机。
今天整台更高档的优美变压器,
几百块该是纯铜的了
看看改装潜力
老规矩,先拆后看。

用磁铁试,标签和4个胶塞下面有螺丝。

现在新款的110v变压器,
包括舜红的都是这种扁平造型,
估计使用同款紧凑环牛,
加绕组或重新绕线就更不可能了
还是只能用于110v变压器,改不了其他用途

产品介绍详见http://www.umivc.com

楼主:
优美1kW变压器比艺能2kW的都重
体积还更小(几乎薄一半)

楼主:
电路板螺丝点胶了,边拆边发

楼主:
板子有个地方烧黑了

放大看是1N4007炸掉了

买了新的整流二极管换上还不行

找厂家要来接线图对比,发现是从整理二极管左边到继电器的整个铜箔都炸飞了,

再飞线抢救一下

楼主:
这台变压器改不了绕组,
看起来是贴片整流二极管1N4007坏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损坏,
试着修好了继续当变压器用
官方介绍相比艺能亮点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变压器改不了绕组,
看起来是贴片整流二极管1N4007坏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损坏,

都是自耦变压器吧,1~2kw的做不了电焊机。

网友:
变压器个头儿看 着不 小

网友:
变压器110v改220v,重绕太费事,铁牛内孔径也太小不好绕。

网友A:
这玩意儿隔离牛按五分之一至多四分之一功率,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
变压器好大啊

网友:
以前朋友很多大功率的110V电压设备,给他想法用电焊机改装了个220V转110V电源,至到设备全用报废,电源如老狗一样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隔离牛按五分之一至多四分之一功率,没有多大意思

我算了一下220转110自耦线圈的抽头在中间,相当于2/3的利用率,所以标1000VA实际输出带负载能力在六百多瓦

网友:
我有一个变压器上带电刷的自动稳压器,5000w,不知道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