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买了几块固态板子,玩了一天,来唠叨唠叨

楼主(2025-05-04):
从海鲜市场买了几块板子

开始折腾,先把它拆了
上SM2262ENG,但是发现修改参数没用,开卡软件会自动把Flash.DB恢复原样,翻车我知道会翻车,就是折腾呗,大家莫喷。

然后上SM2258H用XT工具开,能开,也就是能开吧,用是没法用的,4K速度连U盘都不如
2259H是给它准备的,就贴上去吧,还是用XT工具开。
吐槽:这颗粒绝对有问题,不管贴在哪,都是这毛病,顺序读写只有SATA2的速度。图片就没有了,盘在电脑上呢
另外,这颗粒用2263XT也开不了,没参数。可能2320G可以。

经验:海力士这个颗粒用JM20329开不过,开卡速度巨慢,半小时以后提示Download ISP Fail
来回折腾好几次,忽然想起来M.2硬盘盒的桥接是JMS578,遂刷好JMS578 SATA硬盘盒的固件,开卡一次过。

两块据说带锁的2262EN,上开卡软件看看,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再上无锁的板子看看
请教:是不是这两块有锁的主控其中一块是解扣的?这板子是哪个盘?

无锁的2262ENG,临时先给它们用吧,B16A大黑片(隐约能看到Kingston),这个能开
开卡过程就不用说了,很顺利。跑分也不跑了,没有高速接口。

佰维C1004 480G的板子,范大佬推荐的。虽然做工不如英特尔2258G,但是这个确定支持2G缓存,还不需要换主控,拿来备用。

买的是2G缓存,到手发现只有512M,去找卖家,卖家说:送了你一块板子,上面两颗缓存,麻烦你自己搬一下。还能说些啥呢?搬吧。
搬好了
请教:如果我把100uf 16v的钽电容贴满,功耗会增加多少?

折腾完了,消停一阵子先。谢谢观看,谢谢听我唠叨

网友:
人总是需要有一些爱好的,这样才会其乐无穷。

网友A:
高级,我是玩不来

网友:
折腾其乐无穷

网友:
折腾不停止

网友B:
看板子的样子还没有玩完

网友C: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D:
没对应的断电保护固件贴电容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的样子还没有玩完

没想到还多一块能玩的62EN,这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对应的断电保护固件贴电容没用

原来是这样,那就先不拆电容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折腾过程中能学到好多奇怪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我是玩不来

谦虚了不是

网友:
绝对的技术大佬

楼主:
过奖了,我是新手,刚刚开始玩

网友:
看了一下没看到,意思是都得搬板但2258xt去?2246不能直接开卡

网友:
加电容防意外掉电?

网友:
看过了过程,不容易,但值得学习

网友:
折腾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