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琢美 7750 5V小电磨 电池更换改造

楼主(2025-05-04):
5.1 节前大概一周多拿到了7750, 但是这个电池实在是不给力。
去坛子问了一下说是动力镍氢电池的,通过多次充放可能能恢复。电池的反复充放修复很费时间。电池不行的话设备用起来很不爽,同时也做了两手准备,下单了两节21700的电池。本着成本最低以及改动最小的原则,能用回原来的电池就用回原来的。

原电磨肢解图

当时的方案有两个,因为设备其实理论工作电压在5.5~6V左右,因为标称电压在4.8V。考虑到镍氢电池其实充满电压在1.5V,四节满压就是6V了。但是估计一般到不到这么高,可能实际工作电压在5V左右上下。2节21700的锂电组成,要么并联电压4V~4.2V并联,要么串联电压8~8.4V。所以方案一是并联且使用升压板到6V;另外一个是串联使用降压板到6V。
我自己手上是有想改造万用表使用的升压板的。
4V升压板
但是电池到了以后我先测了一下容量,两节21700 4000MA的三杰电池一节容量在3890,一节在3920,有一点点虚标,但是还能接受。顺便试了一下,搭上电机可以启动使用。挡位调节也是蛮明显的。既然4V能用,我也不用搞啥升压降压了。直接并联吧。虽然说一边仍旧在尝试能不能修复镍氢电池。
由于懒得改接口,就想直接把电池直接接Type-C充电口。反正就是接上电池两端就好。翻出了Type-C接口的电池保护板。
Type-C电池保护板
但是查了一下资料,这款5V保护板只有500ma的过电量。我掐指一算,4000ma的两节就是8000ma,那500ma就要充16个小时,花菜都要凉了。虽然体积小,也放弃了。
最后在网上找到这个保护板。5V3A的电池保护板,充电截止在4.23V,还带指示灯。正常充电2~3个小时还是比较正常的吧,
5V 3A的电池保护板
东西到的时候,我也做了最后一次对镍氢电池的尝试。其中的一节成功恢复容量,一节只有500ma。对原来的电池的执念完全放弃,开工折腾锂电池吧。
锂电池和电路板护板
两节电池点焊,上锡膏且焊上电线。
电池点焊接线
请出我的小米电磨笔,来开孔
小米电磨笔套装
布线设计啥的过程就不多说了,有点艰辛。设计好以后在机器尾部的一侧开了一个孔,以便安装Type-C充电接口。
机身开孔
旁边的大楼装修,我散步的时候捡了一小块橡胶垫,回来做填充物。
发觉这种填充物很好用,重量适中,又有强度,又有弹性。
削了一小块橡胶垫
削切梯形以适配外壳本身的弧度。
梯形削切
用热胶固定下,这个橡胶垫是用来固定充电保护板的。
橡胶垫到位
下面就是焊接工程,本人烙铁技术不咋地,过程异常艰辛。
电烙铁的干活
过程中发现电池线短了,还有各种的走线问题,过程不表。
乱哄哄的施工现场
第一版的接线,发现线差了一点点,且线硬不好走。
第一版接线
后来换了软一点的线,长了,走线也可以。绝缘青稞纸自己剪的。
第二版接线
最后入机壳了。
先用热胶枪,将温感开关和电线固定在电池周围。再用电工胶带缠好防止移位。
电池先入仓,底部的橡胶有弹性,正好顶住电池。然后再把原电路板入位安好。
最后在电池保护板上打热胶,固定在橡胶垫上。
最后成品
合上盖子看下,效果还可以,虽然没有机器开的那么完美。
Type-C充电口
但是还是没法看充电指示灯。想了一下,用最小号的钻头,在机壳上开了个孔。
机身开孔
为了防止灰尘进入,里面用热胶补了一下,反正是透明的。
内侧补胶防灰
充电效果,红灯
充电红灯
充满绿灯,虽然是两个led,但是一个小孔好像也够了
充满绿灯
最后的最后,看一下重量吧。
8两不到
8两不到,少了大概50克还不到。
但是续航应该不是啥问题了。因为原先的1500ma,变成了8000ma,这差不多就是5倍还多了。充电也不用担心了,Type-C接口充电线这年头谁家还没有几根啊!感谢欧盟,让果果统一了接口,至少我的5V 3A不会是啥问题了。
话说如果电池再买大一点,电持板护板带反冲的话,是不是能当个10000ma的充电宝使啊?

网友A:
在我看来还是那句话,烧电的不靠谱,无论你改成多大的容量,作为动力设备唯一减寿的就是电池。虽然使用方便,但是这方案不是长久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还是那句话,烧电的不靠谱,无论你改成多大的容量,作为动力设备唯一减寿的就是电池。虽然使用方便 ...

电池本身就是耗材啊,和碳刷一样。只是看产品设计而已。有的设备碳刷方便更换,有的要拆机麻烦得要死。电池也是一样。

楼主有一点和我年轻时候一样的想法,当年手机存储可加,电池可换。这年头估计你找不到能加内存扩展和换电池的手机了。

你可以理解为他们都把产品设计成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还是那句话,烧电的不靠谱,无论你改成多大的容量,作为动力设备唯一减寿的就是电池。虽然使用方便 ...

不是,你背个发电机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本身就是耗材啊,和碳刷一样。只是看产品设计而已。有的设备碳刷方便更换,有的要拆机麻烦得要死。电 ...

主要是我觉得这种需要大电流的使用电池寿命很短,例如,手机、手电筒等这些小电流的使用锂电池还能接受,但是这种提供动力的,即运行过程中就是靠大电流才能工作的,使用电池不是长久解决方案。不是很喜欢频繁的折腾更换电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本身就是耗材啊,和碳刷一样。只是看产品设计而已。有的设备碳刷方便更换,有的要拆机麻烦得要死。电 ...

那个……这个帖子里你才是楼主

用动力锂电池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这个帖子里你才是楼主

用动力锂电池就没有问题了

我买的本身就是动力锂电池啊。
况且这种电机,撑死了电流都不会很大的。这种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模型里面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本身就是动力锂电池啊。
况且这种电机,撑死了电流都不会很大的。这种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玩 ...

按12V1A算,这个4V得上3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12V1A算,这个4V得上3A电流

没有吧,这个原始容量是4.8V 1.5A的。我算了一下大概是7.5W。理论上2A的放电应该是够了。
两节并联其实单节1A就够。

网友:
现在流行电池更换改造。

网友D:
我选的直接用博世12V电池的,力道很大,电池直接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选的直接用博世12V电池的,力道很大,电池直接拔插。

其实琢美的8240和8260我都有啊,但是7750拿来改电池纯粹是觉得好玩而已。
雕刻级别使用的是小米的电动雕刻笔,有线的琢美2050准备转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琢美的8240和8260我都有啊,但是7750拿来改电池纯粹是觉得好玩而已。
雕刻级别使用的是小米的电动雕 ...

俺也有这爱好,改完吃灰。

网友E:
1、耐溶胶固定充电板,必然会温升化了,建议用ab胶。
2、6V升压到8.4V,并不会对电机有很大损害,且这么高端的电摩,应该是带调速的吧,那电压高影响就不明显了。
3、升压板是个好东西,但是一般不建议用在动力工具上,首先这玩意一般功率都很小,电机启动电流过5A很正常,暴力一点的380,10A也正常,小体型的升压板,不一定带得动。其次是升压有损耗,标称的最大功率一般是需要配合散热才能达到,连续使用发热后寿命和功率都堪忧。再次,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多一个这么复杂的元器件,坏的概率自然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耐溶胶固定充电板,必然会温升化了,建议用ab胶。
2、6V升压到8.4V,并不会对电机有很大损害,且这么高 ...

谢谢,升温的问题考虑过,用的是高温胶,基本问题不大。
其实它标4.8V,理论上电压在4.5~6V之间,镍氢电池的最底阈值是0.85左右,所以3.6V的电池只要电压不是太低是可以带动的。8.4V则是满电的转速会过高。虽然设备应该没问题。
升压板的只是考虑,实际没有上。这个其实就是早年我们玩的模型电机,琢美把它用到工具上。

网友F:
你那电磨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电磨笔不错

小米的,价格不菲,但是用下来趁手。刻字或者细部操作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价格不菲,但是用下来趁手。刻字或者细部操作很方便。

小米的之前买过,确实好看,但是高速有共振,力气也很小,感觉适合磨指甲。

网友:
改得真好,耐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