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Y超声波清洗机使用胶水问题

楼主(2025-05-04):
去年DIY一个6振子超声波清洗机用的第一种胶水可能表面打磨的不够粗糙有几个开胶了,由于没有专业螺柱焊机所以固定振子的螺丝找的外面不锈钢门窗店焊接的时间长了有沙眼有一处漏水就换了一个盆准备直接用胶水不用焊螺丝了(也有不少品牌是直接用胶水的),之间买的第一种胶水干了另外看了两款胶感觉都行,我是比较偏向铸工胶,有做过的大佬说说吗

楼主:
手里的2盒铸工胶做了实验,过期2年的也是能正常使用的,之前几次配胶都是比较软不固化就做了个胶水配比的实验,1白胶多于黑胶的不会固化变硬对折不断。2黑胶多于白胶的固化快硬度高对折断的很干脆无韧性。1比1配介于两种之间感觉要碰点运气我是试了两次都是对折也会断但是带韧性没那个干脆

网友A:
我的超声波脱胶了振子是用螺丝焊在盆底的我直接用力拧把螺丝拧脱焊了索性也不管它了直接用卡夫特铸工胶把振子粘上去用起来好像也没啥问题问一下振子没有螺丝固定会有影响吗?

网友:
没试过铸工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超声波脱胶了振子是用螺丝焊在盆底的我直接用力拧把螺丝拧脱焊了索性也不管它了直接用卡夫特铸工胶把振 ...

没太大影响主要就是固定胶粘的牢小型的没螺丝也可以,我也准备用铸工胶了,抖音找到几个DIY的就是用的铸工胶,主要是便宜,第一种19第二种38铸工胶才10块

网友B:
不用螺钉工艺以后都有可能脱落的!

网友C:
我感觉就是环氧树脂胶,所以我的脱落了直接用环氧树脂粘的。

网友:
感觉胶不怎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螺钉工艺以后都有可能脱落的!

没办法用的份数盆焊的师傅说是双层的本来就是很薄的用普通氩弧焊很考验技术,往好了想有可能脱落起码避免漏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就是环氧树脂胶,所以我的脱落了直接用环氧树脂粘的。

是的看了很多视频一部分是用的AB胶,一部分用的环氧树脂,铸工胶也是环氧树脂起码耐高温比专用AB胶的105度好点

网友D:
铸工胶有广告吹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工胶有广告吹的好吗

应该可以就是加料了的环氧树脂,我只用过一次补了一个挡板的缺口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铸工胶有广告吹的好吗

还可以,很结实,现在还有快速的

网友:
还是焊接的比较牢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办法用的份数盆焊的师傅说是双层的本来就是很薄的用普通氩弧焊很考验技术,往好了想有可能脱落起码避免 ...

你试一下银焊丝钎焊

网友:
铸工胶值得期待

网友:
树脂胶可能影响效率。

网友F:
这种振子不知道能不能改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一下银焊丝钎焊

更难搞了吧,不锈钢份数盆用过就知道皮多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振子不知道能不能改刻刀?

比较细长的才好改。
这种直接在螺丝上焊刀片,不雕刻时相当于空载了,可能驱动电路也要改。

振头挺便宜,驱动电路不知有没有廉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难搞了吧,不锈钢份数盆用过就知道皮多薄了

那个螺丝能否用焊锡焊接上?
或者干脆把盆子打孔拧上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