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LYCO FS358剃须刀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
已经使用几年的剃须刀

最近出问题了,每次充满电只能使用一两次,就没电了,打开剃须刀,

发现一节电池漏液,应该是挂了。

剃须刀原来使用8字充电接口,有一个配套专用的充电头,

这种充电器,尤其是外出使用不方便,要多带一个充电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改成锂电池,用手机通用的Type-C接口,通用充电器充电,随便能够找到充电头,充电线,以方便使用。打开剃须刀研究内部改装办法,买了一些配件,电池
充电板,电源板,

剃须刀电机是2.4V电机,电源板输出电压为2.5V,电流标称最大2A输出,试用发现一块可以带动电机,但电机转动不快,于是两块电源板并连,

电机轻松带动,转动有力。

先拆除内部可能影响改造的部分塑料。

电路板上大部分零件

改造完成,剃须刀又满血复活了,充满一次电具体可以使用多久使用后和大家分享。

网友A:
够狠脱胎换骨,全新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狠脱胎换骨,全新升级

最方便的是随手找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B:
方案不错,锂电池充电+保护+DC-DC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不错,锂电池充电+保护+DC-DC降压,

其实换镍镉电池(Ni-Cd)修复的方案是最简单的,但换了新镍镉电池以后无法用手机充电线充电。使用方便还是Type-C接口通用性最强。

网友:
c口充电好评,不错

网友C:
一直也有这个想法,但实在懒得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也有这个想法,但实在懒得动手

要不是电池坏了,充一次电7个小时,使用2分钟,我也是被迫的

网友D:
2.5V锂电池降压板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V锂电池降压板在那里买的?

某宝搜: D01 DC降压模块 或者贴子里模块照片截图,在某宝搜同款,应该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换镍镉电池(Ni-Cd)修复的方案是最简单的,但换了新镍镉电池以后无法用手机充电线充电。使用方便还 ...

镍镉也是有充电器的,可以自己改...

二○二五年五月五日

网友:
改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改得不错,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曾改过没去掉原锂电的保护板,结果因电机启动电流大老是出现保护。

网友E:
这样改造的确是方便充电了,不过破坏了密封性能,以后就不防潮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造的确是方便充电了,不过破坏了密封性能,以后就不防潮防水。

你提出的观点是需要注意的,改造过程中破坏了充电口的防水性,当时也是考虑使用中注意,不用水冲洗下部充电口就好了,但不可能完全杜绝进水可能,所以,后期考虑用705透明硅橡胶灌满破坏的充电口缝隙,增加气密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