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 AM-F70 MD随身听液晶屏排线修复

楼主(2025-05-04):
aiwa的这款机子,喜欢它的外形和声音,尤其是三段DSL,低频相当优秀,下潜极深,极富弹性,非常舒服的低音,我常常用它当解码器,播放无损。
F70的供电电压达4.5V,单节锂电池3.6V亦可。高电压带来的好处是推力大,动态凌厉。我用它推PHILIPS的旗舰X3,效果相当不俗。

但是这机子有个众所周知的通病,就是液晶屏的排线接头是碳膜的,其余部分又是镀银的,年深日久液晶屏的显示越来越暗淡,最后彻底无显,只剩下漂亮的深绿色EL背光,如果不小心,连背光也无,原因无他,背光排线接头也是碳膜的.....后期的F80就改进了这个,改成金属软排线了。

下面借用几张网上的图片:

黑色的

蓝色的是F65,更漂亮。

方框内的就是LCD排线,椭圆形内的是EL背光排线。

背面。估计是6层板。

这个是F5,按键和LCD排线都是碳膜接头的。

F80的排线。不过面板按键排线反而改成碳膜的了。真搞不懂aiwa的工程师为什么这么喜欢碳膜排线。

尝试用导电银浆来修复。

先涂一条

然后换另一条,高温胶带隔离。

发现效果不好,容易粘连,修复失败。

又想到嫁接排线接头的方法,PDD买了排线。

剪下一段排线,拼接后用银浆连接

固化时间较长,一天吧,不敢用电吹风加热,怕吹坏了。

背面

插上后还是无显示,烦了,扔一边,这一扔就是一年半。
今年清明回家,拿出来一试,发现偶尔有显示,但不稳定

有时候还全显

正好发现咸鱼上有更换排线的服务,90左右,也可单买排线30,不过自己还要买一堆工具,总费用还超过90了,于是把LCD组件拆下寄出。几天后收到更换好的组件。

装上去

结果背光不亮了,~!@#¥ 只好用银浆涂抹背光排线的引线,希望好使

还好。分析是拆、装排线时,镊子刮掉了碳膜~

这机子多灾多难,线控不灵:开始时还有显示,最后彻底完蛋,按键显示都不行了。实在懒得弄了。

最后说一下,F70的DSL应该是利用NXP的UDA1341内部的数字音频处理:BASS BOOST和高音,调出DSL的效果来。
该芯片内部的三阶数字滤波器信噪比相当高,达100dB,整体指标超过前辈F5用的旭化成的AK4516A不少,听感就好上很多,F5的DSL偏硬,DSL开到3时显得混浊。
F80电路和F70几乎一模一样,改动不大,外观按键和LCD不同而已。

网友:
看板子当时用料是多么豪华

网友:
排线的质量毁了整个机器。

网友:
换了又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
PCB做工真不错,跟高端仪器一样。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好继 续 用

网友:
排线也能修复。

网友:
真是折腾啊

网友:
这MD还能用吗,,电池还?

网友:
真搞不懂aiwa的工程师为什么这么喜欢碳膜排线。
会不会是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

网友:
好东西,当年买不起

网友:
这个机子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还没听过传说中的DSL呢

网友:
板子元件密密麻麻,彰显着高端的气息。

网友:
还能这么修复牛

网友:
我的松下CD也是坏在了排线上

网友:
当年都是奢侈品啊!连同爱华索尼等磁带随身听,我等都是买不起的存在。

网友:
这么上档次的爱华MD,居然选用碳膜排线,设计错误。碰到碳膜排线很是头疼,一是不好修复,二是没有修复专用设备

网友:
当年买不起

网友:
当初价格不菲,楼主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