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如何拆宾得da50的前镜片

楼主(2025-05-04):
从后镜组开始拆,结果拆到光圈叶片之后就无从下手了。尝试用橡胶环拧前压圈也是没反应。

网友:
塑封镜组只能想办法把包裹的塑料切掉,再把镜片撬出来

网友:
镜头前装饰圈下面应该有螺丝,或者装饰圈本身就是螺纹拧上的。镜头有的是需要从前面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