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到手就坏的蓝牙音箱

楼主(2025-05-04):
上个月看坛友发帖,某东的蓝牙小音箱,他买的是三块九,当时手里正好有红包,我买到手是红包两块一,结果,到手就是坏的,我也懒得退了,两块一的红包,还不够折腾的,自己修着玩吧,检测后发现喇叭是坏的,然后就是换不断的换喇叭,先是家里翻出来的几个喇叭,两个厚的,一个破音一个基本听不到重低音,两个长方型的,其中一个也是破音,而且不太好安装最后都弃用,现在用的那对薄的是新买的,为什么把14500换掉了,是因为一开始用的那个喇叭太厚,14500塞不进去了,换了喇叭后,又懒得换电池了,

网友:
有时间,去折腾,是一种乐趣。

网友:
电路板挺简陋的。

网友:
壳子用得上也算是划算了

网友:
找大尺寸的喇叭吧,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就是个玩儿

网友:
基本上只能听个响。

网友:
QFN的蓝牙芯片啊

网友:
几块钱的东莞,折腾折腾也值了

网友:
用它来听噪音?

网友:
听个响的音箱,声音放太大还会破音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主板越做越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了?,,,,谢谢分享

能用了,

网友B:
我先是狗东A号买给B号,同时B号再给A号买一个,下单后没两分钟狗东自动给退款一个。 某宝就不会,随便你下单。 无奈到货一个后再下另一单。

到货也是一个喇叭线断了,一个电池线有问题。这玩意杂音大,改了一个喇叭,但是后盖漏气,也没什么实际效果。

两个同时开机,其中一个开机键连按两次,两个喇叭就能自动组成左右声道。

网友:
不为听只为玩

网友:
现在这小音箱,成本压缩的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C:
二,三块到手,商家不赚反倒是的赔钱,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三块到手,商家不赚反倒是的赔钱,不容易。

标价五块九不是六块九,平台的优惠卷,然后就剩两块一了,

先买的那个坛友,到手三块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是狗东A号买给B号,同时B号再给A号买一个,下单后没两分钟狗东自动给退款一个。 某宝就不会,随便你下 ...

当时买,也只是因为有红包,甚至红包刚好够用,不然我是真不买,没什么用,

蓝牙耳机,十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