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外面街上的手表换电池,是不是很贵,什么瑞士 欧米伽,天琴表才搞

楼主(2025-05-04):
外面街上的手表换电池,是不是很贵,什么瑞士 欧米伽,天琴表才搞??

日本几百块的,1000块的表,人家都不值得换。

换个电池是不是要200块?

自己的低端卡西欧表,就换过一次电池,还是自己换的。

网友:
自己有工具自己也能换,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像我花6块钱买的手表,用美工刀一撬,换上电池,一巴掌把后盖拍上去,完事。
别看国产便宜货,但是贼准。

网友:
贵表多是机械的用啥电池,,,便宜的自己换,,

网友:
主要是后盖的开启,能打开的后盖都可以自己更换

楼主:
几万块的手表啊

网友:
路边摊20-30块,自己动手1-5块

网友:
一是买光动能的;二是不行就要后盖好开的,比如螺丝或六角卡口,直接撬 的不要

网友:
表越贵价钱肯定收费就高

网友:
我家那位换了个电池,花了几十块钱吧,好像没过百

楼主:
劳力士  换电池??

楼主:
800至1500元之间

1、电池更换:价格通常在800至1500元之间,具体取决于手表型号和所选电池品牌。

外观修复:价格通常在300至500元之间,涉及表壳、表链、表盘等部分的修复。

指针更换:价格通常在700至800元之间。

走时精准度保养:价格通常在5000至6000元之间。

表盘翻新:价格通常在800元之间。

2、保修期外的劳力士手表若出现故障,需要支付维修费用。

网友:
自己的事,丰衣足食。上网问了卖家,直接撬开,14块钱买了翘刀,两块村田电池,一盒防水膏,自己干,好得很。

网友:
几块钱一颗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