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欧讯KG-679对讲机天线拆修

楼主(2025-05-04):
   欧讯KG-679对讲机天线性能不良,尝试拆修一下

热风枪烤几分钟,大概150°左右吧

然后装到对讲机上拉动

脱节了

黄铜套管与天线芯是构成小电容吗?

拉出天线芯

断开脱焊了

焊起并502粘合

准备打个绷带

UV胶先固定一端

然后缠绕继续胶合

最后五次涂胶固化

安装铜套,偏的

暂时应急这样用吧

装上天线外套上机测试正常

网友:
欧讯的机器还是不错的,买过689,车机920R--III

网友A:
天线居然还可以这么拔,学到了,老哥可能需要一卷玻纤胶带或者醋酸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居然还可以这么拔,学到了,老哥可能需要一卷玻纤胶带或者醋酸胶带 ...

也是无奈,如有对应的螺母类工具最好了

网友B:
这绷带看着像是纱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绷带看着像是纱网

装喜糖瓜子的丝袋

网友:
拆天线可以用热风枪烤,谢谢分享。

网友:
塑胶天线拆解的简捷有效方法,顺利取出了芯子,谢谢分享!

网友:
对讲机天线我有好几根

网友:
天线这个地方还能折断?

网友:
底部加感天线

网友:
天线居然还可以这么拔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长见识了  不错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种软天线,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拆天线可以用热风枪烤,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