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32A电三轮续航尿崩拯救+脉冲充电器

楼主(2025-05-04):
假期回家,老人说电三轮续航尿崩,说是来回6km就不行,看了一下电池有点点鼓,死马当活马医,打开看看

仔细看有两个接线螺丝上有盐腐蚀,估计是排酸汽了

拆掉接线,打开电池加液口看看里面,确实干了,缺不缺液咱也不知道,试试看

接线铜片也腐蚀了,腐蚀的螺丝需要换新

换新螺丝

找注射器加15ml娃哈哈纯净水

用原装充电器充了七个小时正常转灯,电池不热,续航竟然恢复了

顺便看看48V12Ah电驴的充电器一闪一闪,看看是不是坏了

反面也是灰,看起来没有虚焊

最后清水洗洗外壳晒干,板子刷干净装起来,量了一下空载电压55.2v,貌似也没问题,充电3秒然后停3秒,所谓的脉冲充电?不管那么多了,PDD下单一个充电器结束。

网友:
维尼老板放假回家也不闲着,话说需要用纯净水应急,娃哈哈是真的可以,有的实验室都备几件

网友:
电池吃饱喝足了才能工作。

网友:
阿熊劳动节劳动啊

网友A:
好多人说加水会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
我实验室上液相色谱都是娃哈哈纯净水

网友:
手上那么多充电器不带几个回家备用,居然还要买。。。

网友:
电池注射娃哈哈纯净水给医治好了,便宜且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说加水会缩短电池寿命

死马当活马医,反正不加也是不行的,正常不能加。他这种应该是过充电解液蒸发浓度变高,这种加蒸馏水才有用,不能加电解液

网友:
哇哈哈确实好喝。
48 32 我们这旧换新要540块。不便宜。微鼓一般是缺液不转灯一直充。
鼓的厉害,鼓大包,是用错充电器,比如用60去充48的,也经常遇到。

网友:
不是说加去离子水蒸馏水啥的么?纯净水不导电吗?

网友:
排酸气不是那样,是拧螺丝时用力过大环氧树脂松动了,我原来有一组就那样,拧螺丝时要适可而止,而且上螺丝时尽量不要用电动螺丝刀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反正不加也是不行的,正常不能加。他这种应该是过充电解液蒸发浓度变高,这种加蒸馏水才有 ...

去离子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说加水会缩短电池寿命

加水是有要求和分寸的,

网友:
夏天你那55.2电压高了,我现在夏天都用的温度补偿充电器,温度变化输出电压自动变化的,不怕失水了,环境温度高也不过充

网友:
三轮4块电瓶少了点,加1块或者换个更大的才好使

网友:
娃哈哈 拯救万物!

网友C:
如果不缺水加了水电池内阻会增加很多,车子会绵软无力,缺水加点儿效果也有限也用不久,最好换新,这个钱不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缺水加了水电池内阻会增加很多,车子会绵软无力,缺水加点儿效果也有限也用不久,最好换新,这个钱不 ...

省不下来的

网友:
打水也能?不是说这种免维护的不能注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