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4s有id,不用专用设备能绕过吗?

楼主(2025-05-04):
没错,是4s。亲戚的早就忘了密码,有什么办法绕过吗?不要专用设备。

爱思工具箱没有绕id的项目啊

网友:
水果的应该不能行...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
好像能刷掉早忘了

网友:
好像能刷掉,忘了怎么能了

网友A:
早期的应该可以,刷过一个mini2的平板,绕开ID了,但只能使用第三方应用商店安装程序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忘记密码就下载一个爱思助手在电脑上运行一下即可,www.i4.cn 最好是WIN11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应该可以,刷过一个mini2的平板,绕开ID了,但只能使用第三方应用商店安装程序 ...

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密码就下载一个爱思助手在电脑上运行一下即可,www.i4.cn 最好是WIN11的操作系统。 ...

是id密码哦,不是锁屏密码。

网友:
同事一个老苹果手机,里面好多照片拿不出来了,密码忘记了,尝试了好多次密码,现在不知道锁了多长时间

网友:
xr以下的机买个软件几块钱自己解

网友C:
家友,绕过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友,绕过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楼上所说的软件,但大多苹果6起,苹果4s太旧。不好绕就不管了。

网友:
刷机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