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在线POE交换机如何给相应的端口断电

楼主(2025-05-04):
起因是普通的摄像头,自己可以断电关机,POE摄像头断电关机可就麻烦了。特别是直插POE摄像头,要想达到关机效果,除非上去拔网线。或者更麻烦点的,对网线进行改造,把其中的供电线芯人为加开关,但操作起来需要对网线开膛破肚,且追求美观实用的话,开关需要布放到人手方便操作的地方,且要隐蔽布线,实属麻烦。

对于POE交换机从功能上进行管理,利用软件对端口进行断电应该是最可行的。但不同型号,功能不同的POE交换机进入管理界面可能也不同。特别是在线断电,也就是对工作中的交换机指定端口断电,目前还没查到相关资料。

是否是通过现有在线地址(上行端口的地址)进行管理?比如通过家用电脑的CMD终端登录交换机,这些都未有现成资料可借鉴。有没有这方面的大佬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A:
拔它干啥,这玩意都是365*24的,没必要关机...

二○二五年五月四日

网友:
现在的云管理交换机好像可以关po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它干啥,这玩意都是365*24的,没必要关机...

省电呀,人在的时候看它干吗,等于自己照镜子,不能老是对着镜子照呀~

网友B:
POE交换机的电源断会儿不就中了!220V的直接断,不行怼个定时器,定时断一下!

网友C:
    下图是以思科交换机为例,看看如何关闭POE供电。
    • 首先,进入到需要关闭POE供电的端口;
    • 通过输入命令 poewr inline never命令关闭端口的POE供电功能;

H3C交换机
[switch] interface GigbitEthernet 1/1 ;进入交换机1/1接口
[switch -Gigbit Ethernet 1/1] undo poe enable; 关闭POE功能

不带网管的交换机,那就只能拔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是以思科交换机为例,看看如何关闭POE供电。
  • 首先,进入到需要关闭POE供电的端口;

  • “不带网管的交换机,那就直接拔线了”

    看到这句,用命令行操作那傻瓜POE彻底死心了哈。除了拔线剩下的就是断电整个PO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E交换机的电源断会儿不就中了!220V的直接断,不行怼个定时器,定时断一下! ...

    这个之前倒是布了开关,只是灵活性不够,不能指定哪一路监控通断。要断,全部POE上的眼睛全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是以思科交换机为例,看看如何关闭POE供电。
  • 首先,进入到需要关闭POE供电的端口;

  • 是否可以按照思科交换机的断电方法试一试呢?

    要断电的端口地址可以通过接入摄像头的IP确定,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对这一地址进行命令操作,是否有效果或引起其它风险,毕竟POE交换机没有出厂设置选项。BTW,用的FAST 1K POE,国标的

网友D:
    我直接米家插座接一个220v14脚中间继电器控制网线1236四条线,每天定时开关,一般的监控基本上都是百兆的,只用了四条线

网友:
    直接上个可以定时或者远程控制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米家插座接一个220v14脚中间继电器控制网线1236四条线,每天定时开关,一般的监控基本上都是百兆的, ...

    是个好办法,之初也是这样想的,但想到先要对网线进行开膛破肚,然后再添加无线开关,懒惰的心油然而生从而让自己永远不去开始。

    其实这种改造有捷径,网上拍一对公母头的尾插,然后把中间的12或者78引出来接你所说的继电器就完成了(一般断其中的两根即可)。这种改造方式可以对多端口批量处理。

    这个思路下,好多端子可以使用。比如最省心的16端子模块,把网线截断分别把对接的16根网线排列接一端,另一端根据功能进行灵活的复接,需要控制的线只要引出来接电子开关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按照思科交换机的断电方法试一试呢?

    要断电的端口地址可以通过接入摄像头的IP确定,在同一个局 ...

    非可网管的交换机无法对端口进行操作。

    你的想法应该是直接对摄像头的IP进行一个命令,摄像头一般都是带有固件的,如果支持网络操作的话,可以对摄像头本身进行开关控制。
    但是无法通过该IP控制POE交换机和连接的网线。

网友:
    网管交换机,随时可以打开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可网管的交换机无法对端口进行操作。

    你的想法应该是直接对摄像头的IP进行一个命令,摄像头一般都是带 ...

    专业,思路清晰,见解明确!

    有些摄像头固件上确实有休眠功能,比如萤石的,一般都有这个功能。可惜的是摄像头进入休眠后,一般是停止拍摄录像功能,其余功能还开着,比如红外灯功能,能降低一些功耗,但不够彻底。好在萤石都有关闭红外的设置,这也会减少夜间非必要场合的功耗。

网友F:
    带云管理的POE交换机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挺方便的,可以手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云管理的POE交换机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挺方便的,可以手机控制

    谢谢提供的准确信息,网上搜了,确实是这样,能方便管理整合poe交换机和分开管理各个端口,看着价格也不是太高,和普通的poe差不了多少,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