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危险的小风扇

楼主(2025-05-04):
去年高考完了,带孩子去学校看招生的事情,其中一个学校发的纪念品,今天天气比较热,把它从箱子里翻出来,一直开着没关,结果发现没电了,是个35135的接口,找到一根线插进去居然没有充电指示灯,于是自认为充满之后会有指示灯亮起,结果几个小时之后没有任何反应,心想糟糕了,肯定是个傻充。天呐,这简直就是极简中的极简!一个开关,一个充电接口,一个铅酸电池和一个马达,幸亏我一直在旁边,而且刚刚洗完澡就把充电线给拔掉了,很有可能搞坏充电器。等一下给他充电口封堵了,用完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我感觉小风扇外观越花哨,内部配置越差。

网友:
是担心有可能短路把充电器损坏吧

网友:
危险到不至于,不像锂电池会起火爆炸,这个充时间长了也就是容量大幅度下降后鼓包

网友:
小铅酸电池,换上锂电池的。

网友:
5V的电源不会把铅酸电池怎么样,倒是电降压的充电电路能将铅酸电池充鼓,甚至发烫。

网友:
大惊小怪,铅酸电池比较安全的。

网友:
孩子即将高考,小风扇上模糊的字迹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闲得蛋疼的我把这个学校搜出来了

网友:
小铅酸电池并不怎么危险。将校徽截图出来以图搜图,我也蛋疼的搜出了学校名称:武汉晴川学院

网友:
铅酸过压长时间充电最多电解液沸腾直到干涸

  关键是很多垃圾产品用的锂电 里面没有保护板  而是依靠充电器的4.2V来停止充电   元器件精度还差

所以你懂得  而还使用这种5.2.1的接口才最坑    我朋友一个垃圾钓鱼灯就是这样的  被他拿12V适配器插进去然后就主控板(只控制三色切换+调光和开关用 不能保护电池低压和高压)失灵  三色同时微亮到点不亮为止  拿来让我换了两次那个主控板了

网友:
铅酸用傻充问题不大

网友:
改成锂电池的

网友:
拆了就换上锂电池啊

网友:
小风扇最简装版的。

网友:
有什么危险啊?

网友:
来看看这直插 无中间商赚差价的风扇

网友:
确实够简洁的,但危险谈不上吧,铅酸一般不会起火的。

网友:
小风扇可以改锂电或直插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