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180度可旋转一转四11孔国标转换器

楼主(2025-05-04):
拼多多推荐窗口不到1元包邮买的,到手后拆开看了看,还算可以,铜材质的;个头不大,很适合狭窄空间扩展使用。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网友A:
就怕旋转的那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小功率电器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旋转的那个地方接触不良

旋转的那个地方是铆钉固定连接的,频繁转动确实容易造成接触不良,使用时要注意一些。

网友:
外壳阻燃的?

网友:
少买活动东海,基本吃灰

网友:
还行吧也就是能用,小功率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尽量不用,有专门的7字两插,接个排插

网友:
还算可以,铜材质的

网友:
质量可以啊

网友:
国标转换器小巧玲珑。

网友:
估计不是阻燃料,因为成本高,厂家舍不得。

网友:
旋转的方便

网友:
给沙发后面被挡住的插座用比较方 便

网友:
我有两孔的这种转换器,给五孔墙插向下转出来一个90°的插孔

网友:
带带几百瓦小功率负载还行,

网友:
日本的多,那才厚实

网友:
看着很小巧,里面是铜?

网友:
还可以外出或旅行作电源插座扩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