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可调电源:SK150C、鼎策电源、二手兆信

楼主(2025-05-05):
手里的可调电源坏了,想买一个。不太明白线性与非线性有什么不同,如果买个SK150表头,用变压器供电算线性输出吗?用开关电源供电就是非线性的?现在有三个选择,买个SK150,多多上鼎策电源,鱼上二手兆信。二手兆信年久,估计元件老化。还是倾向前2个。没钱,还是这价格随便买个就行。

网友A:
这个表头是采用开关模式的数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是采用开关模式的数控输出

咋区分这个是啥模式输出的?

网友:
线性稳压7805的原理知道吗?和DC-DC稳压的区别是什么?变压器供电可以实现低纹波,但是你在变压器后面用DC-DC那就白瞎了变压器了

网友:
在我看来可调电源选择应该追寻冗余大的为前提,楼主似乎也没说主要用于什么目的,暂且就以最普遍的用途,变压器类型的优于开关电源式的,主要优点就是体现在抗负荷冗余,简单的说就是耐艹。其中圆形变压器优于E型或其它类型的变压器,具体需楼主按自身经济实力选择购置。

至于自己组装还是买品牌货,个人看法是品牌货优于自己组装

网友:
都21世纪了,还是数控吧,省电。

网友:
各有优缺点,看用途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准备入手个二手兆信,本来不想买这个,怕了快递,冒险试一下吧。

网友B:
可调电源品种比较多,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品种比较多,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挑选

平常修点小东西,线性和非线性也不太懂,现在一百多数控的都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
买线性的好点,纹波小,安全稳定耐用

网友:
开关型3030一个,线性3003两个,平时用线性1501

网友:
还是数控的好用有六个直接键调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