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功率烙铁改装

楼主(2025-05-05):
买根模具加热棒

80W,100W都行,直径不要太大,6或8的既可

找个小功率不太好用的烙铁,把芯子拆出来,能放得下这个加热棒既可
找一根内径与加热棒贴合的铜管装上

最终弄成这样,几秒钟即红

需要注意控温,焊铅酸电池极耳或大些的铜片什么的很容易

网友:
串个二极管, in4007, 功率减半, 应该不会红了吧

网友:
这种加热棒很便宜,几百瓦呢,所以最好加温控器,免得烫伤。我有好几个,都是给设备加热用的。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这种加热棒有带热电偶的加上温控器就行了,设置好pid就可以

网友:
就是容易死头 上不了锡

网友:
又学到一招,现在内热的几块钱就能买到,换上这个就行

网友:
加热棒焊接特定物件应该没问题,方法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烧红就不好了,加个随负载调功的温控器

网友:
应急用一下可以

网友:
很好的改装,学到了

网友:
还以为是论坛活动赠送的小烙铁。

网友A:
我用24V50瓦的改了热熔胶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4V50瓦的改了热熔胶枪

热熔胶枪应该要恒温,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