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INIWARE TS21精密电烙铁2:测试及试用。拆不了,就给手柄贴5/6圈泡棉改善手感!

楼主(2025-05-05):
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
前几天论坛上的评测活动——敏维MINIWARE TS21精密电烙铁,有幸获得这次难得的评测机会
感谢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论坛提供的这次机会,希望大家事业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前帖为开箱,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7348-1-1.html
本帖为TS21精密电烙铁的测试及试用,每部分均进行点评
因水平有限,如有错误、遗漏,还请大家海涵

敏维TS21小巧精致,手柄重量不到29g

标配刀头仅2g
功率有100W,真是小身材大能量

先通电看看
第一屏为敏维logo

待机画面
没插烙铁头时,图标上有X

点按B键,进入设置菜单
怎么是英文的?和外包装英文一致,难道首批是外销的?

在敏维官网上找到固件,目前固件为1.5,其他三国外语不用,只保留了中文
固件升级说明很清晰、简单

手柄通过USB插电脑,手柄显示DFU,电脑上出现一个1M容量的驱动器

按升级说明,copy固件到手柄盘上并刷新

重新插电,熟悉的汉字就出现了
一级菜单5个

点评:国内销售的话,出厂还是应该默认用中文,毕竟多刷一次不麻烦,但也会浪费点时间!

第一个电源设置下的二级菜单有3个
分别如下:

各级菜单就不拍照了,具体详见下表:

其他没动,就把待机时间由默认改为10min,因为偶忙其他去了,经常忘关电烙铁

插上烙铁头,屏上X消失,显示待机

值得注意的是,手柄5V也是能显示、设置的,只是加热功能被禁止,并提示提高电压

待机时间到后黑屏,移动或按键均会再次唤醒手柄

待机界面下按A键,TS2切换为加热界面

并开始加热

300℃恒温

具体界面图标说明详见下表

得益于内置加速度传感器,旋转手柄方向,屏显示也能随之旋转

加热界面下短按A键为切换预设3个温度
短按B键为临时调整温度

长按A键就是快速升温,并出现相应图标

长按B键就是返回待机,即关闭加热
提示高温告警,并显示烙铁头温度

点评:虽然只有两个按键,但对于设置来说也算方便,毕竟设置好后一般不会再动

串入U表测试一下电流
手柄部分耗电非常小

开始加热时的电流波形
PS:分辨率和测试上限太低,只能看个大概了

来个视频看下加热时的功率,实际峰值会超过50W

楼下继续

楼主:
吃完饭回来继续编辑

前端的补光灯,产品文案里的亮点

但看说明书,产品概览里面竟然不提,看来是遗漏了

翻出希玛的照度计,拉上窗帘

来测下补光灯照度,为接近实际使用场景,测试距离就是烙铁头外露长度

最高照度260勒克斯的样子,只拍到255,和上午开窗时的自然照度差不多

再来测下化锡速度

看视频,从视频时间线上测试,300℃下化锡时间略小于3秒,挺不错的

小焊点就不测了,直接上大焊点测试
直接在铜片上测试,化锡很给力

再次融化要慢点,可能是焊点和铜片接触面积大导致的

实际焊接测试

环境暗以及灯下黑的场景下,补光灯的效果确实不错

和偶一直用的交流焊台(电原理和936类似)对比一下

手柄大小差异明显

烙铁头大小也差一倍多

老焊台的烙铁头用的是替代品(烙铁头和烙铁芯之间垫了铜片),化锡比较慢,就不献丑了

前面的测试用的是电批21V电池包
再用PD模块+联想19V笔记本电源测试下TS21的加热情况

插上PD模块点亮,C口输出19V

加热开始前

200多℃时达到最大功率

一直持续到近300℃

温度实际是有过冲的,应该是为了更快达到目标值

测试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接下来看能不能拆开
整个手柄除了那颗丑丑的螺丝外,也就是尾端的挡片能拆了

看结构,确实不能从尾端退出板子

因为前端明显是压进去的

算了,也只有小伟童鞋有设备、有技术能接近无损拆,偶只能放弃了

虽然整个测试下来前端手指握持部位的温度并不高,偶还是打算加层泡棉改善手感

翻出0.8mm(加纸厚1mm)厚的带胶泡棉

剪下一片,垫在壳体和热缩管之间

热缩管还是选低调的黑色

长度不覆盖整个圆周,只包5/6的样子

开口在底部(屏的对侧),形成一个近似平面,用来防止手柄滚动

热缩管直径刚刚好,长度也刚好能包住泡棉两端,完美!

底面基本是个平面,实测达到了防滚的目的

握持部位毛面防滑、手感更软,真发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隔热
总之自偶感觉良好

原本是要测试控温精度的,但翻了几天也没找到万用表标配的热电偶,不知道搬家后放哪里了

没办法,下次找到再测
敏维TS2精密电烙铁到这里就评测结束了,本帖小结一下:
1. 能直接使用PD电源,如果能多配条5.5的DC座转TYPE-C转接线就更好了,毕竟移动场景下能用电动工具电池包更方便;
2. 设置简单、方便,功能也较多;
3. 测试过程中功率虽未用到100W,但足以胜任一般场景了;
4. 可以加赠0.8mm的泡棉,让用户有更多选择

好了,再次感谢广州易迪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论坛!

网友A:
图片挺详 细,电烙铁看着不 错

网友B:
外出使用方便,烙铁不错。

网友C:
烙铁头还是粗大的舒服。细小的储备少,导热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挺详 细,电烙铁看着不 错

作业嘛,详细一点好

网友:
好像咱们这次10人评测,才9个,还有一个坛友未见发贴

网友:
敏维TS21小巧精致,手柄重量不到19g

不到29g才对@ljlun

网友:
真是够用心开第二贴,打死也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出使用方便,烙铁不错。

嗯嗯,轻巧,非常时候移动应用

网友:
评测半天,论坛有几个会花钱购买,淘宝真正购买的大多是抚摸党,270买原装白光950/951他不香!一机传三代,人走焊台还在!

网友:
感谢元首更新测评

网友:
细小有细小的好,烙铁头粗大也得有地使。。。

楼主:
@家睦 这帖编辑后提示要审核,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麻烦骚版知会一下审核工作人员帮忙改下,直接删除的话,偶又得花两小时编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还是粗大的舒服。细小的储备少,导热慢,

嗯嗯,烙铁头小热容量就低,得靠功率来弥补

网友:
好好好,看看这些测试帖子,过过瘾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