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空开是施耐德?

楼主:
这个1p的空开跟通常空心铆钉不同,用的是鋁质实心铆钉封装,拉扣中接线端子疑似磁铁吸引,据说是施耐德牌子的

底下轨道卡子也与通常的塑料弹簧不同,是有拔出和推入2个定位

上面还有“防伪”2微码,但是扫过之后也没见啥,各位大佬它是真施耐德吗?

网友:
那个二维码是料件码,跟你平时看到的QR码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印刷的像,但看做工不像,也有可能是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A:
上面写着中国制造

网友B:
拆开里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像是施耐德,,,,

网友:
看成不出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着中国制造

这个很正常,国内大多数施耐德abb西门子的电气产品都是本地制造的,本质上仍然是外国技术和工艺,就只是工厂挪到我们这了,因为我们这人工费便宜。

网友:
淘了两袋空开,有西门子,斯奈德,还有通用奇胜

网友:
给女买了几只钢笔,是(德国)施耐德

网友:
看牌子是施耐德的,现在梅兰日兰和艾默生也是施耐德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着中国制造

施耐德本来就是中国制造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正常,国内大多数施耐德abb西门子的电气产品都是本地制造的,本质上仍然是外国技术和工艺,就只是 ...

空开是用正泰的专利

网友:
像正品,我总感觉这种不耐用,一位一孔的看着舒服些

网友:
这接线孔位有点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里面看看就知道了

拆开了怎么样就看出真假了呢?

网友:
是施耐德的

网友:
是施耐德,国产施耐德没啥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