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芯片电动车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5-05-05):
朋友给我时只有裸板和散热风扇,具体功率不详,电压是72v的好像,电流感觉有8a吧。

更换的元件已经圈起来,更换了两个10欧电阻,一个3842芯片,一个mos管,一个bzx55c24稳压二极管,一个s8550三极管,一个2瓦0.33欧检流电阻。

串灯泡上电,输出电压正常。3842位置焊接了一个8p的底座。

拍了一些元件的照片,如果有同款充电器,方便需要的坛友查看元件的具体型号参数。

其实插件的好太多了,坏了以后还能看到型号。贴片的电阻烧坏以后大概率看不清编号,为维修带来困扰。

网友A:
这电源做不了72V8A,看图片估计做250W以内.

网友B:
我前几天修个击穿开关管的,试机电压正常,一带负载,串的灯泡就亮,也不知道啥元件质量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修个击穿开关管的,试机电压正常,一带负载,串的灯泡就亮,也不知道啥元件质量不好了 ...

负载导致初级回路供电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载导致初级回路供电不足

用电子负载试的,才不到0.5A,电压就没了,串的灯泡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电子负载试的,才不到0.5A,电压就没了,串的灯泡亮了

你把串联的灯泡短接,输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做不了72V8A,看图片估计做250W以内.

可能吧,没有铭牌,变压器也没有参数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修个击穿开关管的,试机电压正常,一带负载,串的灯泡就亮,也不知道啥元件质量不好了 ...

串灯泡带不起负载的,只要空载灯泡不亮,充电器后端直流正常,说明充电器前端没短路。这时可以不用灯泡上电带负载测试,注意好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学习一下

欢迎一起探讨交流

网友F:
市面上90%以上的电瓶车充电器都是用的UTC3842芯片。也有的用3843芯片。

网友:
坏这么多还能修好
现在元件级维修的少了,都是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DS3018是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灯泡带不起负载的,只要空载灯泡不亮,充电器后端直流正常,说明充电器前端没短路。这时可以不用灯泡上 ...

难道真修好了,以为还有坏的,扔废板堆里了,明天我再找出来试一下。真怕响了。修了三个,那2个一通电,哒哒响,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串联的灯泡短接,输出就正常了。

难道真修好了?明天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修个击穿开关管的,试机电压正常,一带负载,串的灯泡就亮,也不知道啥元件质量不好了 ...

带载后初级电流肯定会增大,串灯亮是必然的。只要空载时串灯不大亮,基本就可以直通试带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90%以上的电瓶车充电器都是用的UTC3842芯片。也有的用3843芯片。

你好,请3842后面字母不同AN,B,D之类的,通用吗

网友:
充电器一般没有8A的电流,多数是2A左右的

网友:
现在电动车充电器不通用,故障也不尽相同

网友:
有一人差不多的,变压器很莽,有8A贴纸,不敢相信3842反激可以做600W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