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台京瓷单功能打印机

楼主(2025-05-05):
京瓷打印机  一直口碑不错的,机器皮实耐用,而且还是墨粉盒设计,更换耗材换个墨粉盒就行了,硒鼓也是长寿命的,这不,昨天五一假期,又去淘宝,入手了一台京瓷低端的单功能打印机p1025

到手机器,到处漏粉,机身上也不少碳粉,打开前后门 粉就从里面往外面漏,搞的无从下手了

只能用吸尘器打扫打扫,花费了一点工夫把机器里里外外弄干净了,然后通电试机

嘿 跟我猜想一样,打白纸,之前京瓷机器清理也会这样,还好有经验了,清理了下能打出来了,可效果奇差无比,

各种底灰 还有不少黑点,拆修换配件后效果恢复,上图

清理擦洗后 看起来还不错

北面 电源口和数据口

打开后盖,从上到下 一次是定影,鼓组件,显影仓
开始清理后打印空白

清理传感器后打印倒是有字了 可纸上全是黑点

充电辊坏了,图上这种白色斑点到纸上就变成黑点,棍子上这些白点摸起来也凹凸不平
换了个拆机件

鼓 把充电辊拆下来换掉

这个鼓芯挺皮实耐用的。

换过充电辊后打印这样 又是一顿调整后

效果出来的,不枉费 花费时间的打理维护。

25块钱 没花多余的钱把机器修好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A:
关键是鸡鸡多少钱?

二○二五年五月五日

网友:
这PC渠道的机器,动过鼓组件,显影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鸡鸡多少钱?

25块钱呀

2025年5月5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块钱呀

2025年5月5日

我X,25块买个壳子都值了吧,卖家咋想的....

二○二五年五月五日

网友B:
京瓷1020MFP搞过两个,第一个淋雨进水啥事没有,打印全黑,废粉盒满了倒掉就好了,花费40元。第二个打印时候咔咔咔响,废粉盒齿轮爆了,换一个就好了总共50元左右,这机子还行,家用没问题。

网友:
打开后盖那张图和富士施乐的一款好像!

网友C:
打出来页面还是不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出来页面还是不干净啊

嗯嗯,还是有点问题,换的旧的嘛,不是太完美,简单用没问题

网友:
我自己用的是富士施乐S2110

网友:
能修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本打算51搞打印机,反感黑灰,又搁置了

网友:
还是hp耐操

网友:
25块这价格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瓷1020MFP搞过两个,第一个淋雨进水啥事没有,打印全黑,废粉盒满了倒掉就好了,花费40元。第二个打印时 ...

你这收机器收的,改行修打印机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X,25块买个壳子都值了吧,卖家咋想的....

貌似应该想到楼主修好它投入的成本,就打比方突然给一个打印机给你,你以前又没接触过,你说你需要投入多少东西才花25搞定

网友:
好啊,不错的效果,以前用的是喷墨的

网友:
这修理技术,第一了,啥也能修。

网友:
手艺不错,25的打印机超值啊

网友:
单位上有故障的打印机,基本上都是修理四五次以后就淘汰,维修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