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吊扇+灯,带摆头,遥控

楼主(2025-05-05):
偶然发现有一款带摆头的直流无刷电机,原用在吊扇上面的。想到房间里的吸顶灯,能把它们合到一起就好了,于是买了电机和18寸扇叶,电源、遥控板手上都有,不过要改一下,增加灯光控制,白天通电,灯不亮,晚上通电,灯自动亮起,也可遥控关闭。

网友A:
如果吊顶是用石膏板的材料经得起这吊扇折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吊顶是用石膏板的材料经得起这吊扇折腾么

能否固定肯定是自己决定,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B:
风扇在灯下面  晚上开灯 风扇旋转的时候感觉灯像是有频闪似的

网友C:
“白天通电,灯不亮,晚上通电,灯自动亮起,也可遥控关闭”

如果只想亮灯不用风扇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通电,灯不亮,晚上通电,灯自动亮起,也可遥控关闭”

如果只想亮灯不用风扇怎么办。 ...

用遥控器可以单独控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在灯下面  晚上开灯 风扇旋转的时候感觉灯像是有频闪似的

平时多是用台灯,顶灯不常用,这些我都反复想过,电扇也就是夏天才用。

网友:
吊扇在头顶上转,固定安装一定要结实,安全第一。

网友:
吊灯电扇不知道风量怎么样

网友D:
这是要人为的增加频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吊顶是用石膏板的材料经得起这吊扇折腾么

经不起,要用长螺栓直接固定在水泥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人为的增加频闪功能?

确实,商品化的吊扇灯都是叶片在灯后方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非常硬核的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固定肯定是自己决定,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商品的风扇灯思路不是最合理且成熟的吗,这个组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