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TA电源插头的橙色线到底是否必须有??

楼主(2025-05-05):
今天把自己的办公台机拆出来,清清灰,换了一个技嘉750Ti显卡,换下拆机GT720,然后装好机箱,开机发现屏幕会卡死,连着卡死几次后感觉不正常,再拆机,观察硬件,发现机箱里的ST 12TB氦气盘出现磁头异响?立马冒冷汗了!N年的工作资料都在这个大HDD里哦  拔掉HDD,只挂M.2 SSD开机顺利进入桌面。问题就在这个12TB HDD上了,问题是我之前每周都会检测HDD的状态,一直都是很稳定的,今天拆个机箱就嗝屁了?没道理啊。冷静下来仔细想想,HDD没有任何异常,不应该突然就SQQ了吧?然后突然发现插拔硬盘的时候,发现这个大牯牛FX500金牌电源的Stat插头线只有4根线,少了橙色线?难道是供电不足?之前换上这个电源用了小半年也一直正常的啊

找出一个长城500W,这个Sata插头线是标准的5线,联机测试…… 12T大硬盘顺利启动,进入系统桌面,读盘也正常,HDD Smart也正常,活了。拆下这个垃圾金牌FX500W,换上CC的电源,电脑满血复活。万幸大硬盘没事,虚惊一场,擦擦汗

看着拆下来的这个大牯牛FX500W,金牌电源,怎么会出现带不动一个12TB HDD的问题?硬件是E5 1650V4、X99、8Gx2、Gtx750T-2G、一个Intel M.2 256G,+这个ST 12TB氦气盘,轻办公使用,平常负载不到100W啊。换上的是长城普通500W,按说是没有这个金牌电源效率高的,差距就是Sata插头是5根线。我有拆了一个TT Smart 600W新电源,这个Sata插头也是只有4根线,差3.3V线。那么问题来了?我这个问题,到底是FX500W太垃圾,带不动这个12TB 氦气盘? 还是说因为少了Sata插头的橙色线导致的带不动大硬盘?如果橙色线很重要,那么现在很多品牌电源为什么就敢少接这个线呢?

之前我也看见网友说过,大容量HDD,必须用5根线的Sata插头电源,否则容易损坏HDD?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网友A:
一般SATA电源用不到橙色线3.3v,HDD用黄色12V+红色5V,SSD用红色5V.剩下其他SATA电源新设备都不用3.3V网络.

网友:
很多新盘都不用3.3V了

网友B:
我在积分商城等你

网友C:
说不定是电源SATA插头弹片无力,导致接触不良,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加一个塑料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是电源SATA插头弹片无力,导致接触不良,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加一个塑料片解决。 ...

大牯牛电源的Sata插头是很薄的塑料,接口有点鼓? 也可能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积分商城等你

换电源后HDD满血复活了

网友:
sata 3.5寸机械硬盘只需要黄色12V和红色5V两组供电,sata 2.5寸设备只需要红色5V一组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插头质量不好接触不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SATA电源用不到橙色线3.3v,HDD用黄色12V+红色5V,SSD用红色5V.剩下其他SATA电源新设备都不用3.3V网络. ...

HDD必需12V和5V双路齐全么,我一直以为两个有一个就行呢...

二○二五年五月五日

网友:
电源还是老老实实用大牌的,杂牌的靠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DD必需12V和5V双路齐全么,我一直以为两个有一个就行呢...

记得HDD的笔记本小盘是只要5V,台式机的HDD是两路都需要还挺耗能.

网友:
企业盘说不准,有一些特殊的不能接橙色3.3V线。我直接用原生插口是有橙色线的,大D口转换就没有,一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D必需12V和5V双路齐全么,我一直以为两个有一个就行呢...

需要,我用西数12T的试过,不接5V直接不认盘

网友:
确实是电源线缺了一根线,我原来买大硬盘卖硬盘的商家还给配个电源接头转接线,就是怕电脑认不出大硬盘。

网友:
那个电压是3.3V;一般的盘是用不到这个电压

网友:
从来没有使用过SATA电源插头的3.3V,感觉仅仅主板需要,并且以后的趋势是仅使用12V电源了。

楼主:
看来串口供电插头的3.3v是笼子的耳朵了。造成我本次虚惊的祸首应该是电源的垃圾插头导致的接触不良吧?FX500电源已经申请换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HDD的笔记本小盘是只要5V,台式机的HDD是两路都需要还挺耗能.

我想起来曾经碰到过垃圾电源SATA只有4线的接3.5吋HDD没用的情况....

二○二五年五月六日e

网友:
测量了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