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T4-2CHN 双通道18650容量检测仪

楼主:
某宝买了两个双通道18650锂电池容量检测仪,自动充放电,检测电池容量和内阻。
收到货,强迫症必改之
1.电池座,弹簧内阻大,加个弹片
2.电压检测精度测量,偏差大换电阻或者微调
3.电流检测精度测量,同上
4.内阻嘛,看了评论说是仅供参考,故放弃检测
加完弹片,焊接完先进行电压电流检测,电压嘛略低0.01~0.02左右,能够接受
电流检测,起初拆掉功率电阻是为了改其他电阻,减小放电电流,就用了一个6V 0.5A小灯珠代替测试电流,开启放电瞬间惊呆了,这么大电流?完全超出预期,然后手动拧松灯珠,使其断开接触,结果电流反而增大了。
估计是程序算法,使用固定电阻,检测当前电压,计算当前电流,也就是说电流并不是通过检测得到的数据。
其实最开始为啥选择这个,就是因为方便,主要是可以设置不同截止电压,还能自动充电-放电,然后循环,这样可以更精确得到电池具体容量,方便电池组分容。
既然不能检测电流,那就只有恢复原装电阻了,但是电阻因其发热,组值会发生变化,还需要匹配曲线才能获取电流值,用于放电容量计算,思来想去又入手两个吃灰玩具……
其他看图吧,手机发帖不方便编辑,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