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16A4000瓦插座拆解

楼主(2025-05-05):
看着把 也还行 用料差了点 4000瓦有的悬 用在1.5匹挂机空调上 问题不大,主要价格便宜。是紫铜片 厚度没量 。

网友:
够用就行了

网友:
插座性能应该没问题,看外接线能不能达到标准要求

网友A:
指示灯一端怎么接在地线上?

网友:
看用料还能用

网友B:
这颜色是紫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颜色是紫铜吗

是紫铜的 我用刀刮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一端怎么接在地线上?

没接接地,你看错了。

网友:
用料还可以的

网友C:
感觉带16A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带16A会发热

带16A确实有点悬,就带一个1.5匹空调挂机,还是没有电辅热的挂机,最高2300瓦  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就是标准的10A插座用料吧

网友:
先把指示灯的限流电阻换掉,免得没用多久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一端怎么接在地线上?

看背面的接线孔,中间是地线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一直都认为正泰是大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紫铜的 我用刀刮开了。

应该是磷青铜,紫铜很软,接地那个的偷工减料是黄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