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丝灯用的电子变压器放炮了

楼主(2025-05-05):
大概2000年前后安装的轨道射灯(那时候好像没有LED灯),电子变压器点亮12v的钨丝灯泡,非常稳定也不发热

今天突然就砰的一声像过年放爆竹一样的响了一下,拆开看看咋滴了?弄下那2颗螺钉就开壳了,pcb板和壳子都有点像李逵的黑脸了

pcb的两面都有爆炸痕迹,印刷铜箔有的爆掉有的起皮,
用新冠时的酒精清洗一下,看清了原样,没几个元件,就抄下了联络图,各位大佬看看还能修复吗,能不能让它输出36v直流?

网友:
炸得够厉害的

网友:
看看对管坏了没?二极管换换,电容换换,那个电阻也挂了

网友:
这种是交流12V 或者24V我有一个

网友:
单位上数百个使用了好几年没有出现炸机的,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上、中、下,黑色,爆炸场面壮烈。

网友:
牺牲的好惨烈

网友:
这个质量实在不咋地。

网友A:
换LED的吧省电

网友:
这玩意冬天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玩意儿家里一堆,太耗电了,后来改成灯带亮度还亮功耗贼低,别修了

网友:
满足条件的最低要求

网友:
趁机换成新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LED的吧省电

灯泡好像是50w的,确实费电,不过光色很舒服。
现在想用它做个直流电源,用来给36v小电钻供电,替代笨重的变压器,不知能成不?

网友:
维修起来还是比较费事,研究的话可以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