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把裸机27块钱的东城无刷公模手电钻,看看值不值这个价

楼主(2025-05-05):
由于我到货的时候商家已经跑路,我就不打码了,不怕小唐人说我带货,下面开拆,盲猜4812/15

楼主:
好家伙,是东土成!大品牌我说快递箱怎么这么大,还送我个工具箱

楼主:
外观参数显示,杂牌的一贯吹嘘风格,后面4个螺丝不知道有啥意义?应该不用拆吧?或许可以加钢板的?前面也有,螺丝质量堪忧,拧花了

网友A:
你这价格也不对啊,

网友:
一般来说自用,不带包装即便宜又实惠,买这个性价比挺高

网友B:
还要配电池,才能收藏它。

网友C:
东土成电池通用吗

网友D:
无刷电机,220,50HZ供电,遇到异形螺丝了,拆机图没了。

网友E:
价钱在那,看做工就是山寨货

楼主:
我靠差点被阴了,前后8个螺丝鳄鱼要拆才行,还是模块化外壳开关如图,电机和我37的妙有一样是4812的,后面有个小轴承似乎,带电量显示,开关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价格也不对啊,

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配电池,才能收藏它。

电池我有,电池我没买多,就2块牧田2块大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土成电池通用吗

牧田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220,50HZ供电,遇到异形螺丝了,拆机图没了。

瞎鸡儿写的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钱在那,看做工就是山寨货

做工确实一般,外观做工看起来不如我37的妙有

网友:
东城,一不小心就看错了

网友:
价格决定质量

网友:
这么便宜,商家赚啥钱啊

网友:
去年看了论坛兄弟拆了几个类似的。。跟买一点一充的。。你这个价格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