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质量堪忧的永速 只使用了不到三次

楼主(2025-05-05):
只使用了不到三次,总时长不超过一个小时,就坏了。pdd旗舰店补贴后76下的单。
症状∶电机发热,开机不转,加减风量无反应。控制板应该正常。电机坏了。

本来还要换机头,结果一堆要求。退货退款吧,品控不行。

网友A:
十之八九电机是铝线的

网友:
电机是不是无刷的?

网友:
要是直流电机电源有点小

网友:
去年买的,现在又开始用了,还没坏。

网友:
这位啥玩意儿电机啊,即便是全铝线也不至于才1小时寿命嘛。

网友:
出故障了售后还有什么复杂的要求吗?

网友:
走售后
呜呜呜呜

网友:
很符合国情

网友:
家电一定要买一二线品牌

网友:
76不如去买京东自营的了。

网友:
无刷风扇论坛挺闹腾,我一直没有买,传统调速电机用着很好,换了轴承壳,不是不接受新事物,是稳定以后再考虑,给现在的电视机一样,新技术产品,需要时间验证!

网友:
是不对电流过大烧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机质量太差了吧。不过可以免费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之八九电机是铝线的

铜的,这电机里面那点铜丝犯不着用铝线;就算用铝线这风扇最大功率也才十多瓦,烧电机不至于

网友:
总共买了三台,现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一直想弄个直流无刷电扇玩玩,可惜没有应用场景,一楼比开空调还凉快

网友:
我的自己改了无刷电机了

网友:
塑料确实薄,但是能用

网友:
觉得PDD售后还是可以的,即使你用了一个月,如果出现问题都可以退货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