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感觉板子画的一塌糊涂,有专业的画板教程吗?

楼主(2025-05-05):
好不容易才把必要的口引出来,本来打算把所有没用到的口都引出来的,但是很多口被各种线挡住已经没法往外引了,估计是布局布的不好导致飞线太多,有没有比较好的画板教程可以推荐学习的呢?

网友:
数电,低频,不过认证,基本上拉通就能用。
有学习能力直接看个大厂的demo板就行,借鉴布局方式和引脚分配方式(引脚分配是否得当很大程度上影响布局布线难度)

网友:
可以用多层板啊,这个芯片引脚不多啊,多层的应该很容易引出来啊

网友:
用过孔就行了,比如

网友:
要么多层要么精简,要么干脆把比较矮的贴片放背面去

网友:
绿猪已经布的不错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了!

网友:
看来是无法连接P2接口的连线,其实可以将P2与P1排成一列。

网友:
个人感觉IC放中间比较好。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不会画,白嫖一下公开的够用

网友:
已经是专用板了,程序用什么脚就引什么脚出来,多出来的脚有用吗?

如果想引就在引脚附近加个焊点

网友:
小呆深谙凡尔赛

网友:
这不是已经弄好了吗?

楼主:
不懂什么是凡尔赛,百度了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什么是凡尔赛,百度了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哈哈,还装啊

网友:
你这儿缺个博士帽

网友:
拉不通不要硬拉,小心痔疮
两层走不过可以走四层,会更简单
引脚可以随便接,画图时优先画专用引脚,比如串口,i2c之类的,剩下的通用脚可以就近接,再回去调整原理图就行,有时候你把外设放到i2c1就不好摆,放到i2c2就很丝滑了,该调整过调整,反正软硬件都是自己,想咋改就咋改

网友:
这水平已经领先99%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