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自制的纸飞机首飞就提控回家

楼主(2025-05-05):
好久前制作的航模纸飞机,技术菜,一直没敢试飞,今天中午拿出去试了一下,第一次飞的勉勉强强,头轻了,最后飞回来安全降落,第二次上天,没一会儿,一阵妖风就刮来了,本来技术就菜,又没有飞控加持,最后吹翻在了挡土墙上

可望而不可及,打算推全油看螺旋桨能不能把飞机带下来,之前飞机是趴在上面的,螺旋桨挨着地上,结果没推两下,电调就拉烟了,遥控器和接收机也失去了连接

最后因为太阳太晒了,无奈提控回家,下午太阳下山,找了3根竹竿,绑起来勉强够用,没想到下午飞机都被风吹下来了一些。也翻了一个面,捅咕半天才捅咕下来。
检查损失不大,就去了一个电调,其他都没问题,换个电调还能继续练手

配置就是 两颗2克平政舵机,电机是1104   4300KV的,3寸3叶桨,8A无刷电调,2S 420mAH  20C电池,遥控和接收都是自己打板做的萝莉三代控

网友:
您这不叫“提控回家”
话说哪个模友能少了这些经历,被风刮走的、上树撞墙、掉在池塘子的......

网友:
做个自重1公斤的  灰机...

网友A:
再加一个方向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个方向舵

三角翼是混控的,两个舵机就可以控制升降和转向

网友:
有意思好玩

网友B:
没提钱回家吗

网友:
玩得开兴就好

网友C:
为什么烧成那样?

网友:
开心就得 还要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烧成那样?

电机堵转的情况下推全油电流很大的,而且这个电调应该没有过流短路保护吧,直接就把MOS管烧了

网友:
绝对的高手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炸机了?

网友:
电池这么强劲

网友:
惨不忍睹啊

网友D:
我的大飞机组装完了,但是热情消退,顿感索然无味,软件没搞,一次也没上天就放角落吃灰已经快要吃灰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大飞机组装完了,但是热情消退,顿感索然无味,软件没搞,一次也没上天就放角落吃灰已经快要吃灰一年了 ...

好多时候都是玩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提钱回家吗

可不就是提前回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