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散热器风扇,是向散热器吹风还是从散热器吸风?

楼主(2025-05-05):
很少装机,今天把台式机风扇拆下来水洗了,安装的时候忘了哪面朝铝散热器了

网友:
基本应该都是向散热鳍片吹风

网友:
散热器是下压式还是塔式都不说,谁猜得到。

网友:
当然是往散热器吹风效果更好,就像吹风扇一样可以站在风扇背面试试效果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一般家用台式电脑都是吹散热器的

网友:
往散热器吹,散热效果会好些

网友:
当然是吹风了

网友:
问问deepseek吧

网友:
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
买新的都安装好了的,都是吹向散热片

网友:
遇到过dell的是吸风的,大多数都是吹风

网友:
向散热器吹风散热更快

网友:
无图无真相,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

网友:
99%是吹风的

网友:
向散热片吹风

网友:
向散热器吹风

网友:
吹风应该好

网友:
基本上都是吹风的

网友:
除了个别的,绝大多数散热器的风扇是通过吹风把传导到散热器鳍片上的热量吹散到空气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