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铃原装充电器pwm芯片是?

楼主(2025-05-06):
修一个台铃充电器,雨天入水烧了
功率管用7n65,pwm用083A,
还有保险,及驱动电阻等
找不到这pwm的相关资料,但看走线,与ob2362的外围非常相似,有认识的吗?可否替换?
好在接临时电源,这038A在16V时有输出,降到8.5左右关闭,应该没有波及
更换其他故障件,
4个并联电阻改为1个0.15欧2W,
主要无相同的贴片电阻,两个0.51和两个1欧。
上电后亮灯无输出,考虑到可能有保护,
输出端接上54V后,再上电输出有54.9V,
可能接的是恒压电,电压被机器压下来,
但电压有升高,这应该算正常了,
等接上电动车看能不能充电才确定是否维修好

网友:
台铃充电器有三四个版本。

网友:
没搞过这个,只搞过3842

网友:
不直接买个新的吗?修好用还安不安全

网友:
电阻都烧了算了吧,

网友:
这个小巧呀,电流是多少输出。看样子应该是正常的了。

网友:
确实差不多,6脚芯片只要外围一样,都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