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v电源盒改15v电压,计算得出取样电阻用上了

楼主(2025-05-06):
补充内容 (2025-5-17 18:35):
公式更正:v=2.5(1+R1/R2)
没事练练口算R2取10k的

网友:
就调几伏电压 我一般就 在取样电阻一端 串进去一个 半可调。调好就得。最多2个回合。多几分钟

网友:
这么麻烦,直接一个可调电位器接上

网友A:
小范围可以,变化太大会影响二次供电

网友:
一般 就是用10K的可调电阻  串在R2 电阻回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范围可以,变化太大会影响二次供电

这个电源不错最低能到10v,范围早已测试完,用时信手拈来

网友:
学习中,谢谢楼上各位大大。

网友B:
我一般用这个,手机电脑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这个,手机电脑都能用

15v口算就行,其它电压还是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