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有没有用过极空间NAS的坛友?说一说感受?谢谢

楼主(2025-05-06):
感觉威联通的口碑不大好,群晖太贵,绿联口碑也差,

就是没怎么看到介绍极空间NAS的?
麻烦知道的坛友介绍一下?

网友:
搜索一下啊,之前不是好几篇么

网友A:
系统不好用的话,就成品nas+飞牛
缺钱的话,自己买二手主板+飞牛

网友B:
成品正版nas很贵,单纯想体验一下就去买小米R2D,建议自己组装raid5或者6

网友C:
我有三台正版群晖,两台正版极空间,不建议你用极空间,感觉和用别人NAS似的,想体验我可以给你建个账号,你试试

网友D:
我有,电影墙挺方便,比群晖威联通什么的好上手,但是也不便宜,不如自己装上飞牛

网友E:
小白用户,不折腾就选择这个没问题,我就是普通的下载,备份手机照片,看看电影,给全家人用是足够的,双硬盘raid1模式保证数据安全。售后服务也可以,我用了差不多3年过保了,上个月坏了,返厂维修免费换了SATA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不好用的话,就成品nas+飞牛
缺钱的话,自己买二手主板+飞牛

我看前面的帖子说,飞牛很多软件是收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正版nas很贵,单纯想体验一下就去买小米R2D,建议自己组装raid5或者6

我另外单独有仓库盘,这个主要是想用来管理照片,看看蓝光电影,最多再听听音乐。
重要数据不存这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三台正版群晖,两台正版极空间,不建议你用极空间,感觉和用别人NAS似的,想体验我可以给你建个账号, ...

谢谢你!
我不太明白,什么是,感觉和用别人NAS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电影墙挺方便,比群晖威联通什么的好上手,但是也不便宜,不如自己装上飞牛 ...

主要是我看前面一些帖子说,现在免费,不等于永远免费,
万一哪天飞牛要收费了,再转数据,也是麻烦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用户,不折腾就选择这个没问题,我就是普通的下载,备份手机照片,看看电影,给全家人用是足够的,双硬 ...

说实话,看了几款NAS,只感觉极空间的设计感最好,
外观看起来很不错,就是坛内介绍比较少,不知道具体好不好用 。
我要求应该比较简单,
主要是整理一些照片,方便手机随时查看,
看看蓝光电影,
最多再听听无损音乐,其它的就没什么了。
我也不需要组RAID,另外有仓库盘保存数据,只是想把手上限制的
几块硬盘利用一下。
毕竟每次就为了看看照片,就开主机,也很麻烦是吧?

楼主:
另外就是简单看了一下配置,
感觉极空间的配置中,好像CPU不太行,但是
使用了DDR5的内存,不知道这是什么设计?
个人比较喜欢Q4PRO标准版,看起来很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看前面一些帖子说,现在免费,不等于永远免费,
万一哪天飞牛要收费了,再转数据,也是麻烦事吧 ...

想一步到位是可行的,但荷包需要受损,这玩意就玩个新鲜,折腾完了也就那么回事儿,看你的需求极空间都能满足,建议上4盘位的,性能有钱越高越好,毕竟还得折腾虚拟机呢 当年想折腾买的N6001的顶配,今年过保了改了散热,反正天天开着没啥问题

网友B:
先搞个黑裙玩玩吧,比如蜗牛星际,不想组raid还想买正版的那就买个双盘位的群晖,只能说强烈建议上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一步到位是可行的,但荷包需要受损,这玩意就玩个新鲜,折腾完了也就那么回事儿,看你的需求极空间都能 ...

请教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不玩虚拟机,是不是对硬件要求就没那么高?
第二,一般原装的散热有什么问题?不改的话,是不是风险就比较大?容易烧CP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个黑裙玩玩吧,比如蜗牛星际,不想组raid还想买正版的那就买个双盘位的群晖,只能说强烈建议上群晖 ...

主要是群晖性价比实在是不高,而且我也基本上不会折腾。
推荐群晖,不知是不是有什么非常大的优势?
麻烦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淘个二手的白群可以用个10年8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不玩虚拟机,是不是对硬件要求就没那么高?
第二,一般原装的散热有什么 ...

配置肯定是高比低好,流畅度什么的也不一样,虚拟机docker都是折腾工具,我虚拟机一般用来下载和刮削,方便,不玩pt都是115直接下来。
烧不至于,只不过温度会高点,我那款设计有点问题,出保了之后我就简单改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群晖性价比实在是不高,而且我也基本上不会折腾。
推荐群晖,不知是不是有什么非常大的优势?
麻烦 ...

所以先搞个黑裙玩,群晖是目前最专业用户最多的nas系统,黑群晖主要远程功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