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LED灯带怎么都是220V直接供电,不用AC-DC恒流驱动了吗

楼主(2025-05-06):
LED灯众所周知,都是要直流恒流驱动的。

我家的客厅LED灯前几天坏了,这个是有分段器的,白光的坏了,黄色灯因为用的少。所以正常。
拆下来后,发现3组灯带,都是柔性的,部分灯珠坏了,
我临时把坏的灯珠短路了,暂时能用。

然后去某东买替换的灯带,发现搜2835灯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220V直接供电的
没有看到有恒流驱动器,请问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
没用过,是不是灯珠里自带限流电阻啊

网友:
有恒流驱动的,成本较高,价格原因高压直接驱动的不耐用

网友:
降本增效,能用多久就看运气了

网友A:
建议换灯板,或者换灯,自己用的灯用软灯带,这啥操作~~

网友:
电压转换就会增加成本,一个转压电路,估计比灯都要贵了,所以差一点的都容易频闪

网友:
驱动就个小芯片,直接掐电流,可靠性关键还是散热能力,或者说灯珠上功率过大,散热不出去

网友B:
多少钱买的灯,才是重点

网友:
内卷,降价,降成本,简配,

网友:
现在都是220V交流经过整流块变成直流电供电的呀

网友:
驱动电源直接做在灯条上了。

网友:
现在LED泛滥导致电网供电零线电流暴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灯板,或者换灯,自己用的灯用软灯带,这啥操作~~

租的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灯,才是重点

房子是租的,

楼主:
买的灯带到了,看了下,就是220V经过桥堆,然后4.7K电阻给LED,
滤波电容都没有
这种成本肯定比原来有恒流源的要便宜
严格来说,效果肯定差一些。
某东看了下,不仅仅是小品牌,很多大品牌都是这样设计的
因为给LED不是恒流驱动
反正租的房子,凑合用吧

网友:
现在的产品没有不偷工减料的。

网友:
灯带上有整流桥,整流后直接经限流电阻给灯带供电。

网友C:
恒流驱动在灯带上

网友:
建议买12V的灯带,然后家里的手机充电器就能用得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驱动在灯带上

昨天用替换灯条装上去了,
开了2小时左右,目前工作正常。
确定没有恒流源。
就是整流后脉动直流经过限流电阻给LED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