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手机充电画面 建议显示输入电压电流

楼主(2025-05-06):
大多数智能手机充电时,屏幕会显示当前电池容量和花里胡哨的动画表示充电进行中。如果有快充功能还会显示正在进行快充。
但是感觉这些并不实用,比如插头接触不好或充电线质量不行,阻值过高,虽然手机显示正在充电,但实际充电电流却很小,充了半天也不见电量增长。
如果插头一插上,就能显示输入的电压和充电电流,则很容易判断接触是否良好,充电线质量如何,这个应该是很实用的功能,建议厂家改进。

网友:
我买的一个充电头就自带显示充电电流的。

网友A:
有了会露马脚的,实际功率只有宣传的打折再打折,这叫厂家怎么解释

网友B:
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需要和实用。
但厂商不这么想,他们更重要的是要防搞不懂任意键、带口罩防电脑病毒的低齡人群。

真有厂商这么做了,就等着投诉死吧。“为什么你标的是120W快充,实际显示算出来只有100W?”,“为什么同样的手机,他的显示充电电流3A,我的只有2.87A?”,“为什么刚插上的时候,电流8A,越来越慢,最后只有0.3A了,是不是坏了?”...

网友C:
呵呵,就那快充协议,就说明社会进步没我们说的那么大,2000多年前秦始皇老人家的大一统现在还是做不到。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资本家会为你着想吧,不会吧?

网友:
正经不说瞎话的厂家倒无所谓,但也存在不同充电时刻充电电流不同,这样要解释的更多,干脆不显示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需要和实用。
但厂商不这么想,他们更重要的是要防搞不懂任意键、带口罩防电脑病毒的 ...

实实在在的做事,为什么不会被认可?
这就是一直有人搞不懂胖东来为什么会火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那快充协议,就说明社会进步没我们说的那么大,2000多年前秦始皇老人家的大一统现在还是做不到。
...

实实在在的做事,为什么不会被认可?
这就是一直有人搞不懂胖东来为什么会火的原因吧。

网友:
你这是技术派的需求。你问一下女的,老的,少的,电压和电流是啥东西,啥正常啥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会露马脚的,实际功率只有宣传的打折再打折,这叫厂家怎么解释

只有中间段会功率达标,哈哈哈

网友D:
不是可以添加桌面小工具插件吗?上面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有第三方软件,比如AccuBattery: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实在在的做事,为什么不会被认可?
这就是一直有人搞不懂胖东来为什么会火的原因吧。 ...

你忘了当初很多用户投诉100M的硬盘实际只有97M的事了吧。

网友:
用功率计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当初很多用户投诉100M的硬盘实际只有97M的事了吧。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可以添加桌面小工具插件吗?上面就有这个功能。

这个应用的名字叫什么?在哪里能下载?

网友:
大部分人:电压、电流,啥玩意?

网友:
可能主要原因还是手机的大多数用户不是我们这种爱好者,普通用户能搞清楚这充电电压和电流的没几个。如果增加了这个功能,就必须增加电压电流表采样、转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可以添加桌面小工具插件吗?上面就有这个功能。

这是手机自带的吗?还是自己下载的什么APP里的?如果是手机自带的,那你是什么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