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完洗衣机,门铃又坏了

楼主(2025-05-06):
这两天楼下按门铃,没法开门,让维修的来,说坏了,换对讲一百块,订货得一周。搞得老婆天天得下楼拿外卖,心情极其不好,态度极其恶劣,每跑一回骂一回,日子难过,想想这种简单的电路还是可以修一下,于是开拆

电路是简单,一测试,蓝色的微动开关坏了,于是上某宝,隔天到货。从七天被骂减刑到二天,爽啊

立马安上,测试一切正常,老婆在边上就一句,学渣文具多。这下又可以开心的叫外卖了

网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网友:
睡了几天厅啊

网友:
这种门铃的单元门还在服役的不多了

网友:
该退役就退役吧

网友:
我住一楼,前段时间门禁坏了,然后就有人(外卖小哥及个别住/租户等)就用大力拉,这样有时候就能把门拉开,弄得声音也大也不安全,起初是有人把门禁电线搞断了,我买了六米线重新接上了。
后来又坏一次,这次我理解是门禁老化(十来年的最基础的那种门禁,外面是101,102那样的号码,屋里就是和楼主差不多的一个电话机),再加上门禁电源离门禁估计有十来米,并且使用的12V电线是 那种门禁通信用的那种差不多和网线粗细的充当电源线,门禁电磁铁吸合时电压不到七八伏,电压低也导致门禁失灵,用红包买来几个16V电容并联装到门禁处,现在用着挺好,开门当当的,感觉比原来声音要大好多,声音大了就是电磁铁力气大了呗。
用着挺好
临楼门的门禁坏了,也找我修,我说我不会修,我只会换电线换灯泡

网友:
修一修积累经验,不然手生了。

网友A:
找一下有没有坏的座机,拆上面的开关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七天的量两天就怼上来,你确定你吃得消?

网友:
天天叫外卖么好家伙

网友:
还好不是每跑一回打一回

网友:
拆开刮一下两天都省了

网友:
从七天被骂减刑到二天,爽啊

忍不住笑出了声。。。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有没有坏的座机,拆上面的开关换上去就可以了

除锈剂喷点就ok了

网友:
我家有个立林的门禁对讲
电路和楼主的很像
也是老出相同的问题
后来改了下回路
将解锁键的开关接到干簧开关前边
这样即使开关接触不良了
开锁功能也不影响
改造后不摘机也可以解锁了

网友:
小区的门禁就是鸡肋

网友:
小区的门禁就是鸡肋。

网友:
你家住别墅两层楼

网友:
金鸡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