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cpu虚焊维修多少钱?

楼主(2025-05-06):
红米k40故障为表现为不能充电不能开机(在使用过程突然断电)有时能充电,有时能开机,怀疑cpu虚焊。手机没有进过水,也没有拆机维修过。请问cpu虚焊维修多少钱?(目前打算网寄维修,或者推荐靠谱的商家)谢谢。

网友:
维修价格没规律,啥子坏了,就算是高手也要拆了机修了才知道

网友:
得200元左右

网友:
虚焊的  CPU

网友:
论坛里就有维修大佬。我找他修过手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8125-1-1.html

网友:
智能机刚出来的时候碰到过,找维修店说好成功50元,不成功30元,最后成功了

网友:
加焊下,搞个热风枪吹了试试

网友:
看让谁修,路边随便找个店估计不超过一百,论坛精修大神一般是手机购买价格的十分之一。

网友:
不见得是CPU也可能是字库问题

网友:
现在的手机没有维修价值换吧

网友:
加焊30,重植50,修开机另议。

网友A:
我的K30 pro之前CPU虚焊就问过手机店,开价保守180,有其他问题还得加。老机嫌贵了,人家答:维修价格是技术的价格,与你手机残值无关。
所以不要想着老机子维修会便宜,当维修价格高于残值时,还是扔了吧。

网友:
一台mate10 也是虚焊,时不时重启,想修又没修,主要屏也裂了,再换个屏,能买台同款了~

网友:
换新更划算,,还可享国补

网友:
坛子里的师傅手艺好,建议找坛友

网友:
差异比较大,路边摊换过送话器,只要30块钱,小店就要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30 pro之前CPU虚焊就问过手机店,开价保守180,有其他问题还得加。老机嫌贵了,人家答:维修价格是技 ...

稍微懂维修的就知道了,重置cpu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重置cpu 得开后壳,拆主板,拆屏蔽罩,拆cpu ,芯片除胶,焊盘清理, 芯片直球,重新焊接,安装屏蔽罩,安装主板,涂硅脂,装后盖。
现在大部分soc 和字库在一起,还得同时处理。大家觉得值多少钱---我觉得200差不多吧

网友:
直接用吹风机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