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组装12V5ah电池加装平衡口模型独立平衡充电器充电

楼主(2025-05-06):
自己组装12V5ah电池加装平衡口模型独立平衡充电器充电。

好久没组装电池了,玩工具这么多年,2020年组装了力神2000mah,2024年组装了长虹三杰2500mah。
这几天发现有12v,6节电池套料。就又组装了个12v6节的5AH电池,用的电芯是长虹三杰10C,2500mah和亿纬2500mah,内阻都配对了,13毫欧左右的。

一直都会给电池加装平衡充电口,所以自己组装的电池寿命都很好。每节电池都是单独充电到4.2v,保留原来的充电插座。

这样无刷mini小角磨机续航就大大增加了。

网友:
非常好,技术精湛~!

网友A:
外壳自己做的吗?这么好看。

网友B:
楼上好手艺,B款电池最大的缺点就是电池接触点只是单面接触,不然威克士/博世那种双面接触的,我试过长时间用这些小电摩后,电池接口旁边的塑料都有融化的现象,手电钻电流小,用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在家不如直接用市电的了,省心

网友:
控制板咋整的,自己打板的还是用现成的

网友:
平衡冲好评,安全靠谱,我的五串电池包也想搞个平衡冲

网友:
平衡充电器和我的一样

网友:
搂主做好使用情况如何,电池电路板覆盖了胶水之类的发热怎么样

网友C:
看起来是耐溶胶,据我以往经验,耐溶胶在充电时由于发热,很容易就化了,这里不知道你充电电流和发热情况,姑且认为他不化吧,
然后,耐溶胶寿命是很短的,基本一两年就会老化和渣一样,,当然不排除你的胶好,,
此处建议用ab胶,会更理想。。

平衡充的优势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多一个充电器,有接口短路的风险,要么每个电池都改装,要么就等于个性化了,平衡口插拔虽说防呆,却不够防傻,我个人不太推荐平衡充,2-3串,内置电池,使用c口充电的方案会更好,舍得上平衡充的高手,电池想必是极好的,一般来说也用不上平衡充,这就出现悖论了,好的电池用不上,差的电池用了也没用。
我实测用5年+,内置2三串电池,就c口充电就很好,,
当然是有舍有得,看个人爱好和工况吧,但古语有云,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统一电池平台,简单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耐溶胶,据我以往经验,耐溶胶在充电时由于发热,很容易就化了,这里不知道你充电电流和发热情况, ...

这个位置怎么会用热熔胶,不会犯这种错误。
这个位置当然是好帮手AB胶。
这个地方ab胶主要是固定那几根木头,支撑三个触点。因为接触片多次使用在压力下会网内倾斜。
同时AB胶是用来固定平衡插座。
平衡插座在电池内部,插在工具上不外露。
家里有专业平衡车,UBA6和UNA9,最高住处9s锂电,单路电流最大到6a充电电流。
国产电池或多或少还是会有所不均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怎么会用热熔胶,不会犯这种错误。
这个位置当然是好帮手AB胶。
这个地方ab胶主要是固定那几根木 ...

下次把开口朝天,连接座塑料底部针脚开个槽,折弯后垫个青稞纸,ab胶固定后受力足够,也不会短路,拔的时候外壳受力,,连接座没必要全尺寸,依据尺寸短1-2mm无所谓,空间应该足够了,保证针脚低于外壳就行,理论上就是结构受力而不是胶和主板受力,,强度美观度耐用度都会好很多。

网友:
做的很好,值得学习;话说:好电池最好用平衡充,差的电池,直接用12V或16V或20V充电器,直接怼上充电就是,反正有这种便宜的充电器,还带转灯指示,充坏了也不心疼,直接换动力电池。

网友D:
外壳怎么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上好手艺,B款电池最大的缺点就是电池接触点只是单面接触,不然威克士/博世那种双面接触的,我试过长时间 ...

啊,还有这回事,我以为其他A款之类都是这样的呢?我手电钻的电池包外壳也经常烧糊,只是这种电池包外壳很便宜,所以就没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还有这回事,我以为其他A款之类都是这样的呢?我手电钻的电池包外壳也经常烧糊,只是这种电池包外壳 ...

电池单面接触本身问题不大,面积也够,主要原因是取电座垃圾,,博世的,是弹片是在电池上的,双面4触点,弹力,材质,精度都会好一些,,垃圾电钻就一个弹片,看起来很大,精度不够时,就等于是1个触点,还是很小的那种,大概率还是铁片材质,所以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自己做的吗?这么好看。

买的外壳,买的单外壳8元 因为自己有旧电池,保护板用的旧电池拆出来的。

如果买全套含保护板和电池连接片那些全套要20元一套。

拼夕夕家有。
搜索12v6节电池套料就可以。

其他也有成品卖,但是成品信不过,所以电池喜欢自己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好手艺,B款电池最大的缺点就是电池接触点只是单面接触,不然威克士/博世那种双面接触的,我试过长时间 ...

有这方面原因,B款电池时间长了,电池的接触片会被压,往内倾斜,导致接触压力不够,接触电阻变大,发热。所以我上面输出极片用木棍和ab胶撑着,防止内斜。
这个是一个缺点,但是工具保有量大,套料超级便宜。家里有几个还在用,所以没有放弃。
经常如果觉得触点有问题,可以用尖嘴钳整形一下工具这边的触点,调整一下弧度增加压力。当然也可以改造,就是电池和工具端顶端都改一下,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怎么搞的?

买的,套料,裸外壳,没有保护包板8元一套。用的旧电池保护板。

全套要20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把开口朝天,连接座塑料底部针脚开个槽,折弯后垫个青稞纸,ab胶固定后受力足够,也不会短路,拔的时 ...

这个位置是多次总结使用得出的最优位置,隐蔽,而且保护板和外壳之间刚好有空间。不需要改动其他地方。改造方案技术成熟稳定,多年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