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得力批头套筒65件套鉴赏,这两种钢材到底哪个更好?

楼主(2025-05-06):
朋友送了套得力批头套筒65件套工具盒,感觉很不错,大家鉴赏下,型号很齐全,大点的手柄还是棘轮型的,很好用。批头材质分CR-V和S2两种,其中大点的批头都是CR-V的,小点的都是S2的,这两种钢材到底哪种更合适?适用场合不同?

网友A:
这杂货铺又是找哪个厂家ODM的?

二○二五年五月六日

网友B:
这个大手柄用最大号的套头,拧10号螺丝感觉吃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手柄用最大号的套头,拧10号螺丝感觉吃力吧

目前还没用到它,已用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C:
据说s2韧劲更好,CRV硬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s2韧劲更好,CRV硬度更高

好像说反了,S2硬度高一些,CRV韧性高一点

网友D:
目测感觉不怎么的,应该受不了大力,某次淘便宜买了套颜色和这个差不多的,稍大力点就坏。

现在想买个好用点的批头太难了,10几年前在超市买了套小起子,6支花了50块,现在还在用,缺点是手动的,差不多同期买了套批头,全是类似楼主这种短的,也花了40块吧,还算耐用,螺丝打坏,批头没什么事。

网友E:
没所谓啦,反正都是乱标上去的,实际都是同一材质喷上黑漆而已,真正对材料有要求的都很贵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感觉不怎么的,应该受不了大力,某次淘便宜买了套颜色和这个差不多的,稍大力点就坏。

现在想买个好用 ...

目前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不是那种稍用力就变形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所谓啦,反正都是乱标上去的,实际都是同一材质喷上黑漆而已,真正对材料有要求的都很贵很贵 ...

针对这一款,应该不是这样的,否则,标一种材质就可以了,何苦还整两样,针对大小不同的批头,选择两种材质,应该是有考虑的

网友:
一般家用够了,能拧坏批头的估计手也拧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杂货铺又是找哪个厂家ODM的?

得力品牌的东西可以吧,我买了个激光测距的,以前买胶布,文具,品质也很好,正正经经的大品牌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杂货铺又是找哪个厂家ODM的?

我也觉得这杂货铺的东西不怎么滴

网友:
批头都是亮晶晶的

网友:
论坛20合一全是S2材质

网友:
S2材质硬些。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CRV  少量 S2   一样东西

得力东西 凑合用

网友:
得力县,猜猜我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