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电动滑板车控制器严重发热!

楼主(2025-05-06):
各位大神帮帮忙,我家小朋友的电动滑板车这两天走走停停,跑一会儿就重启。拆开检查以后机械部分没发现问题,电池也正常。检查控制器的时候发现,一个100欧的色环电阻发热严重。

就是这个绿色的。发热导致后面的焊点都脱开了。路上有震动以后,系统断电,控制器重启。

经过测量,旁边的a1013三极管是正常的。

重新补焊电阻后,电阻依旧发热严重。但是不存在重启的问题了。

各位大神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阻为什么会发热量如此之大。
这种情况正常么?

网友A:
用的这么大体积的电阻并且玩这么久电阻还没烧坏,说明这个电阻本身发热就大,然后电阻的功率也够了。
担心后面出问题可以考虑把电阻加电线引出再加散热片,这样热量就不会传到PCB上了,或者干脆换个功率大点的铝壳电阻。

网友:
计划性报废吧

网友:
那个电阻本来的发热量就不会少。

网友B:
引出来找水泥电阻加散热

网友C:
这个电阻好像是用来降压的,本身就发热,属于正常的。

网友:
加个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好像是用来降压的,本身就发热,属于正常的。

看电路也感觉是降压的。大神说的极是,给他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出来找水泥电阻加散热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D:
降压电阻正常的除非开关电源属于线性降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这么大体积的电阻并且玩这么久电阻还没烧坏,说明这个电阻本身发热就大,然后电阻的功率也够了。
担心 ...

大神分析的很有道理,可能就是为了节约成本而做的设计。引出加强散热才是正道

楼主:
厂家计划好了,我们不能按照他的计划实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压电阻正常的除非开关电源属于线性降压电阻。

这一路输出是通往控制面板的,也就是给仪表供电的,上电仪表就是常亮,还是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谢谢坛友顶楼!

网友F:
看看阻值是否有变化,照片一堆,但看不清电阻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阻值是否有变化,照片一堆,但看不清电阻正面

色环100欧  测量99欧   算是没啥变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色环100欧  测量99欧   算是没啥变化

100欧,那估计是降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欧,那估计是降压用的

大神分析的对 就是给仪表面板供电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分析的对 就是给仪表面板供电用的

测下仪表供电电压和电流,闲得没事可以换成dc模块,这样就省电也不发热了